有那位大师知道福禄克187与87IV之间的区别?

楼主(2024-12-14):
福禄克187与87IV万用表外表一模一样,有那位大师知道福禄克187与87IV之间的区别,功能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福禄克推出了 87IV/89IV,后来又把它改名叫作 187/189 了

网友A:
没什么区别一个是纯进口的后来国内生产或组装了统一区别罢了,我的179,现在叫179c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一个是纯进口的后来国内生产或组装了统一区别罢了,我的179,现在叫179c都是一样的

不对吧!187和189后来升级成287和289,国内生产的叫287C和289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一个是纯进口的后来国内生产或组装了统一区别罢了,我的179,现在叫179c都是一样的

跟国产或进口没关系的,只是福禄克觉得 87IV/89IV 和之前的 87 系列定位并不一致才改成新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一个是纯进口的后来国内生产或组装了统一区别罢了,我的179,现在叫179c都是一样的

C的,芜湖世福厂生产的,高端不清楚,低端的都是鸡屎块,

网友:
187电阻档最高到500MΩ,87 IV电阻档最高到30MΩ
其它基本一样

网友:
87IV主板还多个电池。哈哈

网友:
楼主请对比下这两款表电阻档的量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国产或进口没关系的,只是福禄克觉得 87IV/89IV 和之前的 87 系列定位并不一致才改成新型号

哦!原来是这样只是知道有的型号改了!但是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卖表的老板给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的,芜湖世福厂生产的,高端不清楚,低端的都是鸡屎块,

是的低端表就不要买!速度慢得很,坏了好像售后都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只是知道有的型号改了!但是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卖表的老板给我说的!

现在某鱼就是这样操作的,87IV主板放187外壳里面售卖,有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