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外的矿机,看着挺威武壮观,哪位矿友解读一下?

楼主(2024-12-14):
(图片)

网友A:
看电路图。应该是12波段的磁环矿石收音机。天线部分有两个陷波器。地线部分好像是一个磁环的抗干扰线圈儿吧,二极管检波,采用75号电路。班尼电路阻抗变压器到耳机发出声音。还增加了一个晶体耳机的接口。

磁环的谐振线圈儿通过分段开关儿来切换,而且磁环线圈儿的一个端头都连在一起。开关有接触电阻,这些因素导致线圈的q值并不会太高。空气可变电容Q值也不是太高。谐振电压也不会太高。接收一下本地台还是可以的。远方的弱台和更高的选择性。从硬件上就已经决定他很难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应该是12波段的磁环矿石收音机。天线部分有两个陷波器。地线部分好像是一个磁环的抗干扰线圈儿吧 ...

与那个老外的劳斯莱斯矿机同台比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