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知道信息的朋友提供帮助。

楼主(2024-12-14):
一台上海求精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出产的:Si47F指针式万用表,日前出了问题。因为百度上查不到电路图及表头参数。希望有熟悉仪表的坛友提供帮助。能否给个线路图,及表头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A:
您没贴图片,不知道档位设置,这个是liiqi老师画的,不带F的,主要量限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没贴图片,不知道档位设置,这个是liiqi老师画的,不带F的,主要量限应该差不多。

万分感谢!我要的就是这个图。我昨天晚上花了不少时间在百度上就是没有这个信息!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要的就是这个图。我昨天晚上花了不少时间在百度上就是没有这个信息!太谢谢了。

不知Si47和Si47F万用表有啥差异?
建议楼主把Si47F的线路板正反面拍照展示一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要的就是这个图。我昨天晚上花了不少时间在百度上就是没有这个信息!太谢谢了。

查到您21年的帖子,看照片,只找到1个DCA档关键串阻,怀疑这图跟您的有区别。
您跑下电路,主要核实一下图红色部分,我可以帮您算下表头灵敏度。
下图按10mA档计算,表头应该是41.5uA的。

网友B:
档位还是有些不同,Si47F电流档多了0.5mA和50mA档,少了1.5V和9V电池测量档;Si47F多了红外线遥控器检测功能;欧姆档短接蜂鸣Si47F合成到了X1档。

两者的表头等相关电路大概雷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档位还是有些不同

前辈,请问VmAΩ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请问VmAΩ是什么意思?

V是电压档(高压2500V除外);mA是电流档的mA档,与大电流的10A档分开;Ω就是欧姆档哦。在这些档位的时候,红色表笔插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V是电压档(高压2500V除外);mA是电流档的mA档,与大电流的10A档分开;Ω就是欧姆档哦。在这些档位的 ...

没有睡午觉,看少了一部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档位还是有些不同,Si47F电流档多了0.5mA和50mA档,少了1.5V和9V电池测量档;Si47F多了红外线遥控器检测功 ...

确实雷同 ,增加几个DCA之后,需要重新拆分网孔。
按照Si47的图,10mA分流电阻是 56.5+1.17*2=58.84欧姆,
则网孔极限压降(电流表的灵敏度)为58.84R*10mA=588.4mV,

500mA档,分流电阻=588.4mV/500mA=1.1768
50mA档,分流电阻=588.4mV/50mA=11.768R,串阻=11.768-1.1768=10.5912
5mA档,分流电阻=588.4mV/5mA=117.68R,串阻=117.68-11.768=105.912
0.5mA档,分流电阻=588.4mV/0.5mA=1176.8R,串阻=1176.8-117.68=1059.12
0.05mA档,分流电阻=588.4mV/0.05mA=11768R,串阻=11768-1176.8=10591.2

从楼主另一个帖子的照片可以看出,板子上有10.6、106,所以猜测表头网孔没变,41.5uA的表头灵敏度也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Si47和Si47F万用表有啥差异?
建议楼主把Si47F的线路板正反面拍照展示一下哦。

下午我仔细看了一下。有差别!电流挡不同。F型的电流挡一共设有5挡分别是O,5mA,5mA,50mA,500mA,10A。楼上坛友的图中不知怎么串了2个电压挡!看来还是要寻找F型的图纸!不过可以参考一下图中表头的灵敏度。有可能一样型号的表,表头是相同的。不管怎样试着去测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您21年的帖子,看照片,只找到1个DCA档关键串阻,怀疑这图跟您的有区别。
您跑下电路,主要核实一 ...

谢谢你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你说的是对的。与我的F型仍是有区别。不过对我还是有帮助的。实在不行。我也只好路电路了。因为近来农闲。所以将之前的一些老残表寻找出来,捣鼓一下。想要恢复正常功能。也就是玩一下。之前是想有现成的参数那就省了我许多麻烦。看来这个表坛子里拥有的人不多。所以寻找参数也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雷同 ,增加几个DCA之后,需要重新拆分网孔。
按照Si47的图,10mA分流电阻是 56.5+1.17*2=58.84 ...

,你所测出的数据是对的。原表头己烧断!现在里面的表头线圈是在00年前后从淘宝上在无锡的一个电商那里购得。光动圈连指针运费11元!换上后调了一下平衡。基本上可以了。只是一直心存疑点。想了解原图参数。现在你发来的表头参数可以作为参考。我已存在电脑里了。再次感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Si47和Si47F万用表有啥差异?
建议楼主把Si47F的线路板正反面拍照展示一下哦。

前辈图片来了。是正面的。元件都在上面。反面是线路,及开关。无另件。当时是表头烧了。我核对了一下线路,经过测算。求得表头灵敏度在41uA左右,然后从淘宝中购了一只类似的动圈换上后修复,现在是寻出来想再次调整一下精度。说实话,这表不行!用3V电不方便!没有47表合理。外型也不如47表大气!我一点也不喜欢!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图片来了。是正面的。元件都在上面。反面是线路,及开关。无另件。当时是表头烧了。我核对了一下线路 ...

忘记了上图片了。补上。

网友:
这表看起来确实不如南京电表厂的92年以前的15V版本47表漂亮,耐用性估计也差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图片来了。是正面的。元件都在上面。反面是线路,及开关。无另件。当时是表头烧了。我核对了一下线路 ...

呵呵,大家在矿坛玩玩,没有前后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大家在矿坛玩玩,没有前后之分!

我来坛很晚的,你们早就是坛友了,应该有先来后到的。

网友:
这表有个优点,就是表头考虑了温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