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制作万用表学习板

楼主(2024-12-14):
  从去年接触到高位表以及基准这些就特别着迷,拜读了不少论坛大佬的文章,在此特别感谢前辈们的无私付出!
  看了这么久依旧有好多知识点不甚明了,所以想做个学习板实际测试学习一下。因为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水准,也就没有定具体的指标,反正就是尽量往高做,然后多学习。
  先从DC电压采集电路开始,1000V档位使用1776-C6815电阻排,但在接地端使用继电器控制接地,目的是在10V档位时将输入10M电阻断开,原本是想用模拟开关的但害怕漏电影响所以使用了低压小信号继电器。在100K分压点处使用MUX508模拟开关切换到输入跟随的运放同相端。
  10V档位输入阻抗91K经过一个1500V的高压固态继电器到输入运放同相端,运放使用自举供电,输入的过压保护使用JFET当二极管来钳位到供电源。输入运放使用OPA140这也是昨晚看到坛子里大佬提的,对比了下果断放弃之前使用的MCP6V66。后级同向相放大使用ADA4523,电阻依旧使用1776-C6815电阻排,放大x1,x10.x100。输出电压经过OSOPA1001分压衰减0.2倍然后转差分到ADC输入口,ADC使用7175。差分输出电压最大到±2.5V。
  注:实际电路是LC EDA画的自带库封装太丑,没法贴上来想用VISIO来画结果发现过期了,就暂时先用AD画了一下,电阻封装啥的都没有重新画。

网友:
中毒不浅,决心不小,可喜可贺。

网友:
用ad7175,比usb 5位半的好,争取搞个7位半出来

网友A:
既然1776-C6815和ADA4523都用上了,R23/R30这2颗也得上LT540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1776-C6815和ADA4523都用上了,R23/R30这2颗也得上LT5400-1吧。

是奥,这两个电阻被忽略了,最差也放个排阻比较合适吧。

网友B:
是多斜积分AD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多斜积分ADC吗

首楼都说“ADC使用7175”了

网友C:
请教一下,Q5,8,9,10是什么用法,发现仪器电路里很多线路都是以前没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Q5,8,9,10是什么用法,发现仪器电路里很多线路都是以前没见过的

输入电压钳位用

网友C:
当二极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二极管用吗?

是的,漏电小

网友C:
相比用二极管,场管在这里有什么特别优势吗,发现仪表里很喜欢用三极管之类的当二极管用,对成本敏感的厂家来说,除非有什么天大好处才不用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比用二极管,场管在这里有什么特别优势吗,发现仪表里很喜欢用三极管之类的当二极管用,对成本敏感的厂家 ...

大多数时候考虑漏电,FET, 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漏电小,尤其JFET不过还是的找适合自己参数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多数时候考虑漏电,FET, 三极管当二极管用漏电小,尤其JFET不过还是的找适合自己参数的管子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