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的CXA1622耳机声音一大一小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4-12-14):
把PL600上的CD1622换成了坏的德生9700短波王的CXA1622,喇叭声音倒是很好听,今天用耳机停了听,感觉左右耳机一大一小,而pl10et换的淘宝买的CXA1622倒是耳机没有这种现象,pl600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A:
那你可以再换一片试试,按说这片子一般不使用双声道音量电位器,就不会出现左右声道不平衡现象。
要么就是原来给1622的左右声道信号有问题。如果替换前好好的,那就是你更换后的问题了。实际上这样更换基本没意义,CD1622也不错。

网友:
CXA1622M 是双声道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可以再换一片试试,按说这片子一般不使用双声道音量电位器,就不会出现左右声道不平衡现象。
要么就是 ...

暂时不敢换了,怕把焊盘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