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放大镜的Led灯驱动

楼主(2024-12-14):
近来焊接一些比较密脚的芯片或小零件,特别是晚上,感觉看得不太清楚,于是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带Led灯的放大镜。

放大镜有12个LED,亮度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亮度不稳定,突然会变暗。拆开后壳,发现电路是用MC34063升压的,满电时MC34063发热巨大,手摸不下去,感觉可能热保护作用,产生突然变暗。

考虑到MC34063是比较老的芯片,升压效率比较低,决定自己做一个LED专用驱动芯片的电路。反复对比了一些芯片,发现MP3301还不错,规格书是最大驱动10个LED,效率比较高,89%还是很好的,输入电压2.5-6V。实在找不到驱动12个LED的芯片,只能先试试这个。

PCB打样回来了,焊上元件测试,调整了一下电路,工作正常,比原来的电路好,亮度稳定,芯片也没有明显发热。测量输出33V,电流9.2mA。

电路图如下:

最后知道驱动12个LED芯片的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A:
12个以上的芯片供电电压最少都要5V以上了没必要,你这是电池供电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个以上的芯片供电电压最少都要5V以上了没必要,你这是电池供电已经很好了

好的,那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5V升压驱动12串的LED,输出需要达到36V左右,你这个电路的效率肯定做不高,不过比34063方案好多了

虽然也配有一个适配器,主要是用电池的,5V不方便,现在输出有33V。

网友C:
这个芯片最大输出有36V,作为12灯 LED电压应该够了,只要把LED工作电流调小些(限制在40mA以下),每管压降约不到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最大输出有36V,作为12灯 LED电压应该够了,只要把LED工作电流调小些(限制在40mA以下),每管压降 ...

带负载实际输出是33V,电流是10mA左右,每管是2.75V,亮度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