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索尼液晶电视机伴音电路

楼主(2024-12-15):
  年长的亲戚所用的索尼48W650D电视机没有声音了,其儿子按我说的办法排除音量调节,信号源原因导致无声的可能后,将电视机送来了。印象中索尼电视机没有坏掉喇叭的情况,我用U盘播放MP3试机,喇叭无声,但用耳塞插入耳机插孔可听到音乐声。拆机后检测喇叭是好的,知道无法快速修好,先让其儿子带回一台备用机给老人家用。
  搁置数天后,再次检修电视机,喇叭是由BD28623 QFN伴音集成电路驱动的,而耳机是由主集成电路MT5566DRHT驱动的。为节约时间,首先考虑换主板,网上一查,最低要百多块钱,显然成本太高。下载BD28623的PDF文件看看,发现它是数字输入的伴音集成电路。管不了那么多的鸡肠文字,弄清它的电源供应脚是第10和14脚,静音控制是第7脚。为看清IC的铜箔连接,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将IC用热风枪拆下了。集成电路的10脚通过一只绿色电感与+19V电源连接,但14脚与10脚之间测量不通,显然14脚并未连接到+19V。14脚有一个过孔,穿一根细铜丝过去,将电路板翻面看清过孔另一面的走线。通过测量,判断过孔不通电,将过孔的细铜丝两边用烙铁焊上,热风枪焊回BD28623伴音集成电路。装好电路板用U盘播放MP3,喇叭终于出声了。
  显然没有伴音的故障正是用户通常判断的“肯定是哪根线断了”的情况,但要找出这根“断了的线”,却是有点麻烦,运气不好的话还不是断了一根线的问题。

网友A:
修理者最沮丧的是遇到断言“肯定是哪根线断了”的用户。

网友:
很厉害!维修难道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者最沮丧的是遇到断言“肯定是哪根线断了”的用户。

不用怕用户这样认为的。以前修理一台29寸Panasonic显像管电视机,屏幕亮一会就灭了。我跟用户说应该是电路板有铜箔过孔不通了,修理费100,如果有人给我找出是哪个过孔不通,让我处理好只要收30。电视板拿回家用放大镜找了半天,真的是有一个过孔不通。那时没有现在的数码放大摄像头可以将电路板投像到电脑屏上观察,处理过孔不通有点难。这一台索尼电视机不管是修板还是换板,只能做为人情交换,所以尽量节省维修成本,恰好难度不算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者最沮丧的是遇到断言“肯定是哪根线断了”的用户。

遇到这样的用户,我通常是拆开电视机准备好各种工具拿出一条线叫用户直接焊接,我不收费,并告诉他一切后果自负。
遇到用户说保险丝坏了,我也是拿出同样规格的保险丝叫用户自己装,我不收费,并要求用户亲自开机,一切后果用户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