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这两条粉色的软胶是什么材质做的?

楼主(2024-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导电胶条红的不导电中间有白的也不导电这个东西不容易坏,坏了也有卖的比较便宜,还有导电胶带博的那种像斑马条纹,可以电烙铁隔张纸焊接。

网友:
硅胶加导电纹(彼此绝缘)。

网友:
导电胶条像斑马条纹,俗称斑马条。

网友:
  这东西在30多年前玩5功能电子手表时就猜到了它的作用。

网友:
胶条胶条,当然是橡胶做的,如果和屏幕接触不好,会缺划或者无图像。稳定性不好,所以高端仪器上的液晶屏幕都没有用这个东西的。都是金属 夹着液晶的 玻璃引脚

网友:
斑马条,白色的绝缘橡胶条,黑色的导电橡胶条。用于连接液晶屏与线路板。还有一种斑马纸。

网友:
导电胶条,万用表显示屏就是用的这种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