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油泵的问题,请教一下师傅们

楼主(2024-12-15):
今天车开的好好的走着走着就熄火了,后来检查了一下油泵保险丝熔断了,更换保险后正常行驶,但是保险丝发烫,继电器也发热,量了一下工作电流13
A左右保险丝是15A的,想请教一下师傅们燃油泵的工作电流是多少、13A正常吗?  继电器和保险丝都发热正常吗?

网友:
应该合理范围

网友A:
我的车开回来在地下室打不着火,4s店来检查发现油泵坏了,拆开时油泵的插头接触处的胶都严重变形有烧焦糊的现象但是没有着火,问他们什么原因就是你的车的油泵太脏了有堵塞转动造成电流过大,油泵不停的泵油,加速时转动更快电流更大些,一般怠速时转动比较低不耗电电流小,

网友B:
油泵不正常就要换掉。

网友C:
如果15A的保险丝,油泵实际13A电流有点偏大了。
汽车继电器线圈发热量要比其他工业用12V继电器大些,不过无法判断这个车的油泵继电器是触点发热还是线圈发热。安全的情况下,拔掉喷油管,用瓶子接,手动连接继电器触点,看看出油量是否正常,是不是油泵堵了?或者直接换个油泵试试(这个操作有点费劲)

网友D:
应该是油耗脏了,或者损坏了,阻力过大,造成电流大,正常一般不会超过10A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开回来在地下室打不着火,4s店来检查发现油泵坏了,拆开时油泵的插头接触处的胶都严重变形有烧焦糊的 ...

感谢您的经验分享!谢谢您的参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泵不正常就要换掉。

感谢您的 详细解答,谢谢您给出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15A的保险丝,油泵实际13A电流有点偏大了。
汽车继电器线圈发热量要比其他工业用12V继电器大些,不过 ...

谢谢您的回复,这么详细的解答,准备换油泵试试看,换完后给大家分享故障原因,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油耗脏了,或者损坏了,阻力过大,造成电流大,正常一般不会超过10A

感谢您详细的解答,也感谢您的参与回复,已经做好打算换油泵,后续情况在分享给各位师傅,再次感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E:
学习了
每天进步一点

网友F:
油泵是靠浸在汽油里面散热的,经常油加太少油泵容易过热。油泵有坏的苗头还是尽早换,搁半路耽误时间不说,拖车费都够买个新泵体了。如果后座拉掉就可以换油泵的车可以不要换总成,单换泵体,成本会低点。如果碰上反人类设计,要抬油箱拆地盘才能换的建议换最好的总成,因为一次下来人工费比配件费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泵是靠浸在汽油里面散热的,经常油加太少油泵容易过热。油泵有坏的苗头还是尽早换,搁半路耽误时间不说, ...

最近查了保险条款,100km拖车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每天进步一点

谢谢参与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