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个声德DPA-240A音频处理器,但是有锁,不知道怎样解锁

楼主(2024-12-15):
收到一个声德DPA-240A音频处理器,但是有锁,不知道怎样解锁,开机输入音源输出都有声音,声音都不错,就是面板的操作功能不好使,各位大师,这个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锁呢?是拆芯片重新烧录程序,还是,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有快捷键的,记得是2个按键的组合,然后开机,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的,记得是2个按键的组合,然后开机,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确定是那2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快捷键的,记得是2个按键的组合,然后开机,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刚试了一下,按了图片上的2个按键,按住这两个键,然后开机就显示红灯了,也没有输出了,输入正常没有输出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按了图片上的2个按键,按住这两个键,然后开机就显示红灯了,也没有输出了,输入正常没有输 ...

z 工厂复位
在密码丢失的情况下或者其他原因,用户想让设备复位到原始出厂值,一个“工厂复位”( "Factory Reset")会
清理 2 进 4 出处理器所有的设置并让设备返回到出厂设置.
注意:继续这个进程意味着 2 进 4 出处理器将重新安装到原始工厂设置,并且之前的任何存储信息将会改变并永久
丢失.
− 使用如下程序进行工厂复位:
1. 当 2 进 4 出处理器关上的时候,同时在前板上按 ENTER+ESC+UTILITY 键.
2. 当打开开关的同时保持按压上述 3 个键,LCD 屏幕显示如下:
3. 释放按压的键,等待 2 进 4 出处理器重设.
一旦完成, 2 进 4 出处理器恢复到能操作的状态,状态就是新出厂的状态,并且之前使用该机时的预设参数不可用.

网友:
操作手册

楼主:
这个是什么文件,手机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文件,手机打不开

PDF文件,手机要有支持工具,不行的话用电脑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文件,手机要有支持工具,不行的话用电脑打开。

手机上看的话,用什么工具看?

网友C:
试一试这样;

显示;不安全.,是否保留.    按保留.即可出现文件

另外;https://www.marani-proaudio.com/dettprodotti-DPA240A/306_147/cin/

全中文的说明书下载 与首楼文件插反了,无法编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这样;

显示;不安全.,是否保留.    按保留.即可出现文件

看到了中文说明书,就是现在亮红灯,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是按三个键

楼主:
机器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