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收音机改频和统调软件

楼主(2024-12-15):
老衲闲得无聊,编了个FM收音机改频或统调软件。

这个软件就不分享了,好像各位对软件毫无兴趣,老衲上次编写的中波自动统调软件几乎就没有一个回复的,老衲都不知道能不能在别人电脑上运行。
而且这个软件太简单,excel里两行公式就行,下面的三张图也就包含了几乎全部改频需求。

如果哪位需要下面三张图之外的改频需求,老衲计算回复一下。

补充内容 (2024-12-20 13:47):
日频76-90MHz在20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9&fromuid=4258

网友A:
改调谐电容怎么办呢?原机的调谐电容坏了,没有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调谐电容怎么办呢?原机的调谐电容坏了,没有配件,

你仔细找找,一般的调谐电容都能买到。你得有电容表和卡尺,测量出几何尺寸和电容量。

网友:
很好,具有高级指导意义。

网友:
“软件就不分享了”要的就是软件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找找,一般的调谐电容都能买到。你得有电容表和卡尺,测量出几何尺寸和电容量。

找不到,443AF正插正装,有也是贵死,原本的应该是350调幅,的换270或者160P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443AF正插正装,有也是贵死,原本的应该是350调幅,的换270或者160PF的

改动了调谐电容,那功夫钱不算?性能大受影响不算?有那功夫,材料差价就是毛毛雨。或者干脆改成空气四联吧,

网友:
对软件感兴趣

网友:
除了频率覆盖86~109.5MHz外,其它频率覆盖的固定电容、微调电容和分布电容总和能达到这么小吗?达不到怎么办?可能拆去固定电容、微调电容都不够。

网友:
不错,能用得上!

网友:
您好!德生PL 330中波收不到台,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C:
楼主:
索尼日频ST-S333ESG,在改频后去掉图中红框的C103、C106、C108(均为8.2pF)前是接收不到87.5~108的电台信号,去掉并统调后能接收了,但接收信号条最多只能达到一半。查另外一份欧版图ST-S770ES时看到可变电容CT101、CT102、CT103的标值为10pF,想试试在原C103、C106、C108的位置并联2~3pF的电容看看能否统调后提高接收信号。能计算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索尼日频ST-S333ESG,在改频后去掉图中红框的C103、C106、C108(均为8.2pF)前是接收不到87.5~108 ...

不好意思,收音机头太复杂了,本振好像是什么电容三点式的。

即使复杂,但是,RF回路和本振回路的L、C值仍需遵循那三张图片的计算结果。
电容也需遵循。
如果是76-108改成87-108,仍是要减小电感,加大电容。
电容三点式独立本振增加电容是增加哪个电容忘了。

只是,这个收音头RF回路不是普通的电感,普通的电感可以很方便的拉伸、减少一圈,这个电感好像是变压器一样,调节范围不知如何,一般而言,调节范围足够的。

先本振回路减小电感、加大电容,将接收范围调好。
再天线回路减小电感、加大电容,将跟踪调好。

以上是针对普通可变电容而言的,也就是说,可变电容的变化范围不变。

这种收音机头,PLL的,变容二极管变容,可变电容的变化范围受制于PLL控制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不变的。

不过,无论PLL收音机里面的程序如何,按照那三张图计算值修改电感、电容,大部分PLL收音机能完成改频后的精确统调。
有没有收音机头里有不适用的特殊电路或程序,老衲不知道。

PLL收音头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收音机头太复杂了,本振好像是什么电容三点式的。

即使复杂,但是,RF回路和本振回路的L ...

关于这台收音头的改频实践看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收音机头太复杂了,本振好像是什么电容三点式的。

即使复杂,但是,RF回路和本振回路的L ...

是的,这台收音头的RF、本振回路电感都是框架式的,通过调节中间的磁芯来改变电感量。
改频是将76~90MHz改成87.5~108MHz。
本振看下面这个截图。

楼主:
老衲原以为日频是76-108。

如果日频是76-90,从76-90改成87-108,那就要减小电容,不是加大电容。

楼主(2025-02-15):
老衲发现,老衲的兴趣完全从琢磨收音机转到了琢磨AI绘图。

老衲昨天研究AI颜色,研究了好几个小时,总算把颜色模模糊糊的搞明白了一点。

老衲显卡是刚买才一个月的二手gtx1050,买后没几天就对AI大数据库感兴趣起来了,要是知道对AI感兴趣,就买gtx1650了。
希望nvidia能推出一款新的75w显卡,升级一下。

今天闲得无聊,用AI画了一张图。这张图的耳机比较漂亮,没舍得删。手上拿着一大堆,不知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