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36管太阳能热水器,360元,贵吗?

楼主(2024-12-15):
俺家的太阳能热水器,是2011年5月份安装的,里面肯定很脏了!
  俺问了安装师傅,说什么按一条管10元计算,你的这么久了,十分难拆的,万一拆坏管,需要他陪
    这样算,36管,需要360元,贵吗?

网友A:
我买了1Kg柠檬酸灌进去,有没有洗下水垢不知道,放干水到浴缸里想看看有没有啥,结果浴缸釉面被腐蚀的凹凸不平,变成防滑款,老虎用一次浴缸唠叨一次

网友:
用水快速冲几次就行。

网友:
不要拆洗,一拆肯定漏水,我家的就这样,只有换了一套外桶

网友:
水垢基本都集中在真空管里面,其实自己完全可以拆洗,拆下来都不用冲,找块厚泡沫,管口向泡沫轻轻撞击就能倒出来。但是那个密封圈可能因为老化导致安装的时候密封不严,建议才有一批密封圈换掉

网友:
拆36根管子除垢,如果能够保证拆卸后不漏,人家还要考虑赔偿拆坏的管子,360块可以了;现在,就是工时费贵哦!
如果自己能够操作的话,一个矿泉水瓶,加点洗洁精兑一下,作为润滑剂使用,拆卸安装其实并不复杂;实际操作可以找网上的拆卸太阳能管的视频看看。自己捣鼓,麻烦可能有损坏的零件需要另外去购买呗。

网友:
水垢全部都沉积再管子里面,必须拆洗才能搞干净,36根管子自己干2个小时应该能搞好,拆的时候搞点洗洁精涂一下

网友:
如果太阳能热水器能够正常出热水,可以不清洗,反正这个水不是用来喝的,自己清洗太阳能,如果腿脚不利索,最好不尝试,花点钱吧!

网友:
十多年了,拆卸后橡胶密封圈必须全部换新,顽固水垢还需要热水加柠檬酸浸泡清洗,楼层高的话很麻烦的,这个价钱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1Kg柠檬酸灌进去,有没有洗下水垢不知道,放干水到浴缸里想看看有没有啥,结果浴缸釉面被腐蚀的凹凸 ...

大师这种方法,直接倒进水箱,不需要拆出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这种方法,直接倒进水箱,不需要拆出管子?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浴缸是报废一半

网友:
36根管的太阳能热水器确实不好搞,清洗太阳能热水器最好就是给管子拆下来倒掉管子里面的水垢,别的方法基本是心理作用,对太阳能热水器清洗没用,只有给管子拆下来倒掉里面的水垢,桶里面的水垢有条件用洗车机水枪冲最好,没水枪就水管冲也能冲干净,别的任何清洗剂都不用的,反正我洗自己家的太阳能热水器就是这样,小心点不会伤到任何配件

网友:
讲好条件,拆坏了管儿免费换管,这个价格还可以,特别是年龄略大的安全第一。

网友B:
先谈好注意事项条件,先小人后君子,最好白字黑字写下来,签字立据,以免后患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谈好注意事项条件,先小人后君子,最好白字黑字写下来,签字立据,以免后患麻烦。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