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高灵敏度大环矿机

楼主(2024-12-15):
    本制作旨在探索大环矿机的极限灵敏度及远程接收能力。

    经过数次实验,包括大环线圈的直径、圈数、绕法、线圈材质及Q值等对于接收能力综合影响,利用高Q值磁环线圈与大环线圈结合组成双调谐回路,
经过仔细调整回路和耦合,使得整个频段有着均匀的灵敏度。

    大环的绕制:用4根85公分的木条组成米字型线圈架,并增加一根立柱组成奇数支撑线圈支架,用1200股李兹线,在80厘米左右八角大环上绕18圈,采用交叉绕法以减少分布电容尽可能提高Q值。

     次级采用R40C1磁环3只叠加,用660股李兹线绕63圈,并在末尾2圈和5圈处抽头,电感量283微亨,组成次级调谐回路。(这个线圈的电感量要与大环的电感量相等)。在次级抽头处增加一只单刀双掷开关,以切换灵敏度及带宽,并在次级回路上并接一只5-20P的可调电容以平衡大环线圈的分布电容。

    调整耦合度:在大环的接地端,通过次级磁环中心孔接地,以获得低端的弱耦合,调整中把大环线圈的信号热端逐渐靠近磁环线圈中段,并接近次级磁环线圈热端引线,以兼顾频率中端和高端耦合度,调整过程中,耦合度过松,灵敏度较低,过紧则出现双峰效应(就是在调谐频率附近出现两个同样电台)。由于我用的双联电容两连之间没有隔离,由于分布电容的原因,产生了过耦合,出现了成对的电台,后来在双联电容的两联之间加了一块铁片作为隔离,才解决了问题。

     耳机的改造;为了提高灵敏度,减轻回路的负载,提高耳机转换效率,采用了2sc-300簧耳机,并对耳机进行了改绕,拆掉原来的线圈,用0.07的漆包线绕满原来的线架,改绕后阻抗为1600欧左右,实践证明,对于弱台的接收有很大帮助。

      收听效果:由于我这里地处山区,白天一般超外差机收到的电台本机都能收到,本地有一个强台比原来直接耦合要尖锐,对于两侧电台影响要小得多,其余几个弱台原来基本听不到声音极小,现在能清晰收听,整个频段灵敏度提高很多,由于次级采用了高Q值回路,选择性较好,尤其在晚间,电台很多,有不少国外的电台,这台矿机非常适合没有条件架设天线的朋友制作。

高灵敏度大环矿机

高灵敏度大环矿机

电路图

电路图

整机布局

整机布局

近景

近景

交叉绕制的大环线圈

交叉绕制的大环线圈

大环线圈热端靠近次级磁环线圈

大环线圈热端靠近次级磁环线圈

大环地线穿过磁环次级

大环地线穿过磁环次级

加了隔离的双联

加了隔离的双联

楼主:
补充一下,调整之前应该减低初次级耦合,(初次级布线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仔细调整次级微调电容,使中高端谐振同步,以高端电台不出现两处谐振点为准,然后再调整耦合度,

网友:
很好的实践报告给于大大的点赞

网友:
有技术含量,非常棒!
耦合线圈穿固定一匝,不太好细调耦合度,确实有点难度。

网友A:
楼主将舌簧耳机提升了阻抗,场管应换成3DP,3DP的输出阻抗比3DQ要高,效果应该更好,小小建议

网友B:
大环真的可以替代室外天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环真的可以替代室外天线么?

可以的,收千里之外的电台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调整之前应该减低初次级耦合,(初次级布线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仔细调整次级微调电容,使中高端谐 ...

大环的调节和磁环的调节分成两个独立的可变电容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看电路图,磁环的场效应管线路部分好像不太合理,

网友:
很好的实践,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舌簧耳机提升了阻抗,场管应换成3DP,3DP的输出阻抗比3DQ要高,效果应该更好,小小建议

谢谢您的建议!我买来试试,看看怎么样,之前试过3EQ,结果不好,弱信号基本收不到了,强台也变小了,是不是买到假货不得而知,之后又换回3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