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66A无声求救

楼主(2024-12-16):
前几天在朋友那里淘了一个品相相当不错的美多66A电子管收音机,当时我看这台机子外壳完整,成色很好,就高高兴兴的抱回家了。回家插电测试时,发现管子全亮,但没有任何声音,6E1也只有亮点没有出现蓝光,将波段开关调至拾音,用螺丝刀轻触拾音接口,也没有任何声音,请教坛内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今天怎么排查?怎么维修?谢谢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显然是喇叭和输出变压器的缘故,如果一点交流声也没有,首先测喇叭有没有咔咔声,有,再测输出变压器初级是否通。不要想太多,测6Z4有没有高压。如果喇叭,输出变压器都是好的,再看6P1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任何声音先检查喇叭

网友A:
没有声音,6E1也没有篮光亮,得看看有没有高压,检查整流管输出和滤波电路那个大电阻失效了没有

网友B:
没有任何声音,比较简单,检查低放部分,先测电子管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声音,6E1也没有篮光亮,得看看有没有高压,检查整流管输出和滤波电路那个大电阻失效了没有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电路CRC中的大电阻烧断了,换功率加大的电阻放心,更换前要先检查有无短路(电解,输出变这两个关键元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佛送到西天,直接放上标注了红圈的线路吧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声音,比较简单,检查低放部分,先测电子管屏压。

谢谢了!!!

楼主:
我刚才测了一下6Z4的管脚电压:1、7脚250伏,3脚3伏,5脚0伏,我换两个6Z4测量结果都是一样的,请问这个数值正常吗?

网友:
6Z4电压不对,1、7脚是次级高压,3、4是灯丝正确的是6.3V,3V不知道是怎么测出来的?5是直流高压,不能为0V

网友D:
电压不对,1、7脚是次级高压,分别对地测试,3、4是灯丝正常为6.3V,不知你如何测得的?5是直流高压,0V说明没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不对,1、7脚是次级高压,分别对地测试,3、4是灯丝正常为6.3V,不知你如何测得的?5是直流高压,0V说 ...

我都对地测的,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Z4灯丝是单独的,直接测3,4脚,(国产7脚管灯丝都是3,4脚,9脚管是4,5脚)如果没有电压估计是脱焊了 ...

3,4脚对地电压应该是6V,我换了三个管子测试都是3V,是什么原因啊?在5脚为什么没有电压啊?

网友:
从电路图看6Z4灯丝绕组并没有中心抽头,3脚如果对地为3V,请问4脚和3、4脚之间电压分别是多少V?如果正常,5脚不可能为0V。

楼主:
我刚测了3,4之间的电压为6.3V,但5脚对地仍然为0,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