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坛友,台式电脑出现这个界面是那里问题

楼主(2024-12-16):
一个多月前在坛里买的联想主机,由于手上一直没有显示器,上两天才买来了显示器,通电开机后不到一分钟就出现这个界面,没法用,请教下坛友,出现这个界面怎么才能解决。是先款买的,时间有点久了,只能自己认了,也不想找卖家了,二手的,看能不能弄好,弄不好就当废品扔了,有点恼火。

网友A:
这是要从网络启动,是硬盘有问题了还是引导设置不对?

网友B:
进入BIOS设置,重新设置一下各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BIOS设置,重新设置一下各项参数

请教坛友,具体怎么设置BIOS那个参数,到手我没有动那里,是这台联想主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
可能硬盘掉了,或者BIOS默认网络引导(但ESC应该能跳过)
所以硬盘掉了

网友:
上面的情况可能是选择网络启动造成的,进BIOS,打开BOOT菜单,将启动顺序选硬盘即可

网友C:
这应该是没有找到启动介质,默认从网络启动了。
原因是启动项设置错误或存储介质(硬盘、U盘、光盘之类的)物理“掉线”。

开进按DEL、F2或F11之类的进BIOS,在设备页看看有没有识别出硬盘。
如果没有,拆机将硬盘电源线、数据项重新拔插一下。
识别出硬盘以后,将第一启动项设为U盘、第二启动项设为本地硬盘,网络启动项放在最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从网络启动,是硬盘有问题了还是引导设置不对?

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就是不定时突然出个界面,有时点几下鼠标操作就出现,有时按开机键后自己出现这个界面进入不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从网络启动,是硬盘有问题了还是引导设置不对?

感谢坛友,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就是不定时突然出个界面,有时点几下鼠标操作就出现,有时按开机键后自己出现这个界面进入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就是不定时突然出个界面,有时点几下鼠标操作就出现,有时按开机 ...

打开机箱把和硬盘有关的插件全部插拔下试试看

记得关机断电后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没有找到启动介质,默认从网络启动了。
原因是启动项设置错误或存储介质(硬盘、U盘、光盘之类 ...

感谢版主,这个不规律出现,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一两分钟或者十多分就是不定时突然出个界面,有时点几下鼠标操作就出现,有时按开机键后自己出现这个界面进入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就是不定时突然出个界面,有时点几下鼠标操作就出现,有时按开机 ...

出现这个的时候,按 esc 看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开机检测显示Intel UNDI,PXE-2.1(build 083)是由于系统配置出现问题导致的;
更换电脑的时钟电池试试?

网友:
开机按F12,看引导菜单里能否看到硬盘。看不到的话选最下面那个选项,进入BIOS,在boot选项中看看能否找到影片,如果跑到最下面去了,则选中硬盘,按X键,找回来。按F5,F6键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引导。重启电脑,如果硬盘里的引导和系统没有损坏的话应该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网友:
有显示就没事了,各种鼓捣一下,也练练手~看样子搂主对电脑比较生疏,大胆弄它它就老实了,坏不了。

网友D:
启动找不到硬盘,可以重新开机不停按F12选择启动项看能不能看到硬盘,或者重新开机启动按F1看看配置里是否有硬盘,把启动顺序改一下,如果有能看到硬盘重新装一下系统,比较简单

网友E:
也许快递暴力搬运导致什么松掉了

网友F:
退回吧,电脑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G:
重装系统,然后检查硬盘,比较放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这个不规律出现,有时能启动顺利进入系统,也能打开网页,一两分钟或者十多分就是不定时突然出 ...

从您的描述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大概率是硬盘电源线或数据线松了,造成时不时的开机不认硬盘,按顺序选了下一启动项。

拆机,将硬盘电源线重新拔插几次,如果有闲置插头,那就换个头。数据线硬盘端和主板端都拔下来,反复拔插几次。
这种老机器各种插接件出问题是常事,建议您将主板电源插头、内存和CPU都搞一搞,否则用着也不踏实。

您这机器的瓶颈在硬盘上,500G的机械硬盘太老了,也别扫盘看坏区啥的了,不值得折腾。直接换个SATA接口固态盘吧,运行速度会提升一大截。小容量固态很便宜,想省钱的话,几十块买个100G左右能装个系统就行了,500G机械盘当仓库盘用。
I5-4460加8G内存加固态硬盘装WIN7浏览个网页啥的,够用了,有闲心的话再自己重装遍系统,别人的烂系统最好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您的描述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大概率是硬盘电源线或数据线松了,造成时不时的开机不认硬盘,按顺序选 ...

好的,感谢版主的详细解说,周末不上班有空再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装系统,然后检查硬盘,比较放心。

感谢坛友,今天没有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退回吧,电脑本身就是坏的

不退回了,不值的来回折腾,都是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找不到硬盘,可以重新开机不停按F12选择启动项看能不能看到硬盘,或者重新开机启动按F1看看配置里是否 ...

好的,谢谢坛友的指点,大概有点方向了,周末不上班有空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快递暴力搬运导致什么松掉了

包装很扎实的,发的京东快递,运输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H:
出现这个画面一般硬件没问题,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就好。或者是在每次开机跳过网络介质检查(开机时仔细看屏幕,一般会有提示按哪个快捷键,F1或者Esc居多,大概会有个2秒的等待时间才会进入这个画面(进入这个画面后其实还是可以等待超时之后开机的,不过时间就有点长,是十几分钟还是多少不大记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包装很扎实的,发的京东快递,运输的可能性不大

包的再好,内部接插件不好办,除非内部用东西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现这个画面一般硬件没问题,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就好。或者是在每次开机跳过网络介质检查(开机时仔细看屏 ...

感谢坛友的指点,周末有空按你的思路整整,在公司上班有公司电脑用,一般下了班晚上也不用去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包的再好,内部接插件不好办,除非内部用东西填充

好的,先简单弄弄能不能整好

网友:
联想的默认是网络启动第一,不改也行,启动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