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显像管电视的通用电源,在淘宝的搜索关键字是什么

楼主(2024-12-16):
我2012年买过,输出是90-130V,可微调,还带一个24V稳压输出.
淘宝上“我买到商品”里面还有,但交易快照没了,店铺也没了。
在淘宝上搜了好几个关键字,只搜到液晶电源,或者是替换开关管的板,或者输出高压但却是恒流的灯管板,但都找不到这种输出90V-130V的电源。

网友:
可以去闲鱼看看,现在这东西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大功率的线性电源,220直接整流稳压输出130。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找这个^_^

网友:
一直保存着一个,修疑难故障的电源用

网友:
修一下吧,反激的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大功率的线性电源,220直接整流稳压输出130。

照你这样弄,哪天都出人命了,冷底盘硬搞成热底盘,要不得!

楼主:
我并不是修电视,只是想找个高压电源。
4,5,6楼的都只是一个替换模块,这种模块是嫁接在原电路板上,仍旧要用原来的开关变压器、反馈回路。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工频变压器的线性电源,也不难

1.工频需要的滤波电容就大,短路能量很大,断电释放的时间也长。
2.短路限流保护设计很难,手头功率管没有哪个能承担。而折回式限流保护电路一般只能用在固定输出电压
3.整体成本太高,而我以前买的130V开关电源才15元。

楼主(2025-04-05):
总算找到一家卖这种高压电源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946676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