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常识,万用表测量未知阻值的电阻时从大量程开始还是从小量程开始

楼主(2024-12-16):
起因是这样的,昨天刷到一个老电工介绍万用表说测量未知阻值电阻应该从低量程开始试,跟我以往操作刚好相反。所以有如此问题。
其它测量电压、电流都跟他一样,都是从大量程开始,唯独这个电阻他是从小量程开始。

网友:
测电阻没有危险,也就没有规范,怎么测都行,弟一次试测怎么方便怎么来,如果表处于饮姆档,拿来就试测,也不用调零,读数后再先合适档位正常测。

网友:
反正我觉得测电阻应该从高量程向低量程切换,但是我经常从中间量程开始,觉得这样效率高些
测电压电流肯定必须从高向低切换

网友:
这是用表的一个操作规范以前都是指针表都是从大量程到小量程,要不容易烧表以前都有好多人把电阻档当电压档测烧表的量程大了如是小电压的情况下只是表针瞬间摆动还没烧表,现在的数字表好误操作基本也不会坏,出了电流档有危险外

网友:
得看应用场景,老电工遇到得导线电阻都是欧姆级的x1档能搞定大多场景了,要是老家电维修的就建议x100开始了

网友:
用自动档测量,不需要关心这种问题。

网友:
电阻档无所谓。

网友:
无所谓的。

网友A:
他说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我觉得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

视频拍的是数字表。指针表和数字表测电阻有什么不同?

网友:
电阻档随便了,电压电流档位测量未知的电路当然是从大到小,防止烧表。
对于指针表来说,一般建议是测量电阻的时候,指针越靠近刻度盘的中央,测量准确度越高。

网友:
主要看表和应用场景,指针表建议X100档开始,测量一下大致了解阻值大小,然后根据阻值大小换档调零“精确”测量。不过根据档位当前的位置粗测一下了解阻值大小也可以。电工一般会测导线的电阻或与接头之间的电阻,建议直接X1档。数字表讲究点可以先根据应用场景选择档位。

网友:
楼主只需多多实践、认真的领会、细心揣摩,不难积累自己的认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拍的是数字表。指针表和数字表测电阻有什么不同?

我在猜他为啥会这么说,数字表就猜不到了

网友:
自动档,从没想过大小。

网友B:
看什麽結構的萬用表,指針表從大檔往小檔測,指針啥時動那個檔就對了;數字表從小檔往大檔測,啥時數字出來了那個檔就對了。

网友:
电阻档无所谓的。不过从大到小应该是个好习惯,因为到测电压的时候也会很习惯的从大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什麽結構的萬用表,指針表從大檔往小檔測,指針啥時動那個檔就對了;數字表從小檔往大檔測,啥時數字出來 ...

数字表为啥是从小开始呢

网友C:
从大到小对指针表可不友好,比如测量完1欧档(已经调零)再测量未知电阻,切换到1K档测量小电阻就会指针超量程打底,当然这种电阻超量程打底的伤害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表为啥是从小开始呢

試一個就知道了。

网友:
指针表测量未知阻值的电阻,从x1挡开始或x10k挡开始,都无不可;
若从x100挡开始测可以预判大致阻值,再置于合适挡位测得准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大到小对指针表可不友好,比如测量完1欧档(已经调零)再测量未知电阻,切换到1K档测量小电阻就会指针超 ...

赞成。
另外,指针表电阻档位越低,消耗电流越大。
我一般都是先用1K档测,然后根据精度要求再用其它低压档或用高压档测量。很多情况下都是1K档搞定,精度要求特别高的用数字表。

网友:
与时俱进吧,整一块自动量程的表,只要不把表笔插错孔,怎么测都行。

网友:
测电阻从大或小里程开始都可以,不过从大到小去测可以节省电池。

网友:
从中间档位开始,尽快找到匹配的档位

网友D:
自动档的表,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取决于没有输入时档位停在哪里

电压档是从小往大测,因为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输入电容会通过输入电阻放电,当放完后,输入电压接近0,此时档位必然停在最小档位,当有输入时,从最小档位逐个往上升

电流档同电压档

电阻档正好相反,因为没有外部输入时,视作电阻非常大,此时自动档肯定会停在最大档位,当有电阻接入时,从大往小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动档的表,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取决于没有输入时档位停在哪里

电压档是从小往大测,因为没有电压 ...

抬杠的来了,有些表电压档表笔悬空的时候,未必是处于最低档,至于为啥 ... 俺也不知道!

网友:
指针表测量电阻时的档位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抬杠的来了,有些表电压档表笔悬空的时候,未必是处于最低档,至于为啥 ... 俺也不知道!

输入干扰呗,你把表笔拔了再试试 ,一般换挡的逻辑是在某一档位连续几次读到稳定读值后才判断要不要切换,可能处于1V档时输入干扰导致读数无法稳定,因此不能触发换档就卡住了,我猜的哈,一般逻辑理应如此,是德是不是有什么奇葩设计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干扰呗,你把表笔拔了再试试 ,一般换挡的逻辑是在某一档位连续几次读到稳定读值后才判断要不 ...

俺也怀疑是干扰造成的。

俺一直想 DIY 一台傻快傻快的表日常使用,精度没啥要求,就是读数要快。

打算用一个不分档快速 ADC 来测量输入信号确定档位,用另一个分档的稍慢但精度高一些的 ADC 来读数。

或许是德的表用的就是类似的方法和策略。

网友:
自动档位默认应该是大量程,根据测到的结果切换

网友F:
我一次测量电阻,用61e+自动挡,数字不断挑来跳去,不能稳定下来。不知道是不是高低档自动挑来跳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次测量电阻,用61e+自动挡,数字不断挑来跳去,不能稳定下来。不知道是不是高低档自动挑来跳去。

有可能。会不会表笔有时候没接触好导致测量读数不稳定,一时不好判断用高档还是低档好,所以一直跳来跳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会不会表笔有时候没接触好导致测量读数不稳定,一时不好判断用高档还是低档好,所以一直跳来跳去 ...

肯定接触好,测量几个电阻 ,就一个是这样,

网友:
我一般是放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