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D1141收音机图纸资料。

楼主(2024-12-16):
小黄鱼上淘了个飞利浦D1141的机器,需要打理,想找一份这个机器的图纸资料,在网上搜没搜到,哪位老师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很好看,全分立元件的设计啊,看样子有点年头了

是的,我现在也喜欢分立元件的机器,尤其是带FM的全分立机器。
这个机器,刚到手,没有合适的电池和电源,我还没试机。
据卖家描述的是FM波段,声音小。
这台机器的喇叭,应该是之前被原主更换过,原装的应该是钴磁喇叭,一点儿小小的遗憾。

楼主:
试了一下机,中波无台(我这本来就收不到中波台),短波高端有台,调到低端咔咔声过后,无声。
FM能收到信号,但音量极低,而且严重失真。
拆开,简单打理一下,FM中周拆开,瓷管电容还好,基本没有氧化,不管它,一律高频蜡灌封。还发现一只鉴频二极管一个脚,脱焊。FM中周全部蜡封,校准之后,FM声音不失真了,但音量还是小,灵敏度不高,发现信号通过陶瓷滤波器后,衰减过大,换一个。声音变大了。音质尚可。
但无信号时,沙沙声很小,很安静,感觉不是FM波段正常的现象,还是有问题?后面慢慢搞。

再来看短波和中波,前面已经试机了,短波高端有台,灵敏度与音质尚可,而且声音比FM波段大。
调到中端,咔咔几声后,喇叭里只有极轻微的噪声,几乎不可闻,明显本振停振了,一开始在卖家试机视频里,听到调台中间的咔咔声,就预感四联可调电容有问题,现在实锤了,调幅联碰片。

还是小日本的米兹米四联,竟然也碰片,哎。
电容表测一下,最大容量FM20PF左右,AM270PF左右(当然是,测的不碰片的那一联)
立马网上找了一个尺寸一样,容量一样的,好贵,要26元,还不是小日子产的,哎。

现在这些老收音机,老配件,都成了古董,价格都被炒上天了。

后续,等四联回来了再搞。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就是毛燥

楼主:
网上实在找不到图纸,自己跑线路,手绘了中放电路的部分图纸。
这个机子鉴频电路,设计的有点不走寻常路。
第一次见如此设计的,比不平衡比例鉴频器,还更不平衡。

楼主:
昨天四联电容,到了,今天换上了,三个波段重新统调,试机,效果很好,声音宏亮好听,无台处噪声很小,
两节32650磷酸铁锂电池,放进电池仓,刚刚好。

网友B(2025-03-20):
引用 楼主:
网上实在找不到图纸,自己跑线路,手绘了中放电路的部分图纸。
这个机子鉴频电路,设计的有点不走寻常路。 ...

老师厉害了,我有2台配件机器都是调频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厉害了,我有2台配件机器都是调频声音小。

这个机器FM的音量,的确是比AM小很多,正常的。
只要灵敏度,音质没问题,就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