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450应该如何调整调频偏频

楼主(2024-12-16):
是调整红圈里的中周吗

网友A:
收音机调整频偏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调整频偏是什么意思?

是比电台频率偏0.0几兆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调整频偏是什么意思?

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液晶显示屏显示的频率和收音机实际接收的频率不一致,有点儿偏差,在FM波段。
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个电台频率,就算它是100MHz吧,这个机子要调到100.2MHz,才能最佳收听。也就是说频率显示偏了+0.2MHz。

网友:
也没几个可调零件,画个记号不行再调回来。

网友:
调频略微偏频可调四联上微调电容,记得以前我这无调频广播那时就有不少具备调频波段收音机收录机了,每当修理遇见这种收音机收录机我都顺便调整一下四连后边微调电容让它接收频率下探到电视四频道频率上收听电视伴音。用户都很满意。

网友B:
刚刚玩了一下我的PL450,调频有点偏,之前拆机整过调频信号弱,没留意偏频,也可能是时间久了中周氧化,大概偏0.03MHz左右,无感手批试着调一下靠近主芯片那一只橘红色的中周,声音变清晰了许多,电台频率显示也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玩了一下我的PL450,调频有点偏,之前拆机整过调频信号弱,没留意偏频,也可能是时间久了中周氧化,大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PL450有微调快慢档,而且是数字显示的,偏一点点能够看得出来,如果是指针机这点偏差,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450有微调快慢档,而且是数字显示的,偏一点点能够看得出来,如果是指针机这点偏差,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

其实不见得偏频,我只是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见得偏频,我只是想试试,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