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控制器厂家不开动能回收能自己引出功能线吗

楼主(2024-12-16):
如题,三轮大多客户超载几倍,厂家怕开了控制器太容易烧管子,一般连功能线都没有,但很多芯片是通用一样的,但不知是芯片的哪个引脚,轻载老人有个EABS还是好用的!

网友:
控制器要想有此功能必须另设整流电能回收装置,常通电动车控制器不会增加它,就连正规电动车也都是采用电阻耗能的能耗制动。

网友A:
一般电动车有,一般是电子刹车就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动车有,一般是电子刹车就是,充电

现在一般两轮电动车厂家原装控制器都有刹车断电且动能回收,但三轮车是仅仅断电了,没回收动能!

网友:
这个个人搞成功的难度很大

网友B:
BLDC控制器绝大多是用MCU控制的,即使是相同型号的MCU,使用的引脚也未必相同,即使使用相同的引脚,内部程序也不一样。
要想自己改,在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用继电器断开,完全断开电机与控制器之间的连线后,自己想怎么发电就怎么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控制器绝大多是用MCU控制的,即使是相同型号的MCU,使用的引脚也未必相同,即使使用相同的引脚,内部程 ...

不用完全断开电机与控制器连线吧,只需把控制器输出三相粗线与对应电机三相粗线共同搭接锁在一个200A三相整流桥模块的三相螺柱上,刚好代替原先接线盒,整流输出正负极串联一个继电器再接升压模块输入端就可以了。刹车电路连接继电器控制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完全断开电机与控制器连线吧,只需把控制器输出三相粗线与对应电机三相粗线共同搭接锁在一个200A三相 ...

这个要看控制器,控制器的6个IGBT体二极管,正好组成了一个三相整流桥,有些控制器,在不供电的情况下电机转动阻力很大,说明控制器消耗了电机所发的电能。开始我以为是在给那几个电容充电,不过一直转,这个阻力一直不变,我也没去细究,不知道是特意设计的这个功能还是无意的结果,对于这类的控制器应该是断开发电效果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控制器,控制器的6个IGBT体二极管,正好组成了一个三相整流桥,有些控制器,在不供电的情况下电 ...

控制器六组MOS管自带体二极管确实是反发电整流给母线电容充电,一般母线电容并联电池组,所以只要不超尾速实际上都是没反充电的。之所以还有一点阻力是转子磁钢对定子硅钢片产生类似电磁炉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也统称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