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吗?

楼主(2024-12-16):
大家好!振荡电路中,比如收音机的本振电路,三极管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应该也类似于开关电源。那么那些专用开关管(比如3AK20)用于振荡电路就有优势,可以充分发挥。我的941跑频,换了3AK20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但是用在放大电路,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开关管的放大能力普遍都低。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另外混频电路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还是放大状态?或者两者之间?

网友:
收音机的本振电路通常由振荡器构成,其核心是三极管。在这个电路中,三极管主要用于放大信号和维持振荡。三极管在本振电路中的作用包括放大输入信号以及产生一个频率稳定的本振信号。这个本振信号与接收到的电台信号进行混频,从而产生一个固定的中频信号(IF),该中频信号的频率比输入信号低,便于后续电路进行处理。

虽然在一些数字电路中,三极管可能被用作开关来控制电流的通断,但在收音机的本振电路中,三极管的主要功能是放大和维持振荡,而不是作为开关使用。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在收音机的本振电路中,三极管并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收音机要混频出一个中频信号,就要求本振是单一纯净频率,而方波的谐波比正弦波多很多。

网友:
收音机的本振管肯定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有些振荡电路,如集基耦合多谐振荡器的管子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但并不是工作状态决定官子类型。集基丰偶合多谐振荡器工作频率低一般普通三极管即可,周开关管浪费。您在收音机中使用开关管,不考虑经济成本,也是浪费,3AK型管子性能是常用锗管中的顶流。

网友A:
LC振荡器是很难产生标准的方波的,因而很难工作在开关状态。而RC振荡器却可以产生标准的方波,此时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振荡器是很难产生标准的方波的,因而很难工作在开关状态。而RC振荡器却可以产生标准的方波,此时就是工作 ...

这里我理解了。就是说振荡电路产生的是正玄波,就在放大状态,如果是方波,则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因为方波不是连续的波型。

网友:
振荡电路包括正弦波振荡器和多谐振荡器,正弦波振荡电路中三极管必须工作于放大区,多谐振荡器三极管工作于开关状态。但数字电路中频率合成器用方波和数字滤波技术产生正弦波,不能算是振荡电路。

网友:
看情况,带稳幅的文氏桥是线性状态,收音机本振是短暂导通,万用表量发射结是反偏的,开关算不上,因为没有进入饱和。

网友:
混频一般是利用管子的非线性放大状态(但绝不是饱和开关放大状态),
例如输出电流和输入电压成乘法关系、指数关系等。假如输入信号是两个正弦线性叠加,但输出信号就包含了这两个信号的和差关系,例如你用公式展开一下 (sin(f1)+sin(f2)) ^2,里面就有f1/f2的和差频率。
假如本振f1是方波,方波展开就是多个高次谐波叠加,上述展开式其实和差频率和纯正正弦波也一样,只是分量不同。

网友B:
收音机的振荡电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放大的状态,且带有一定量的正反馈。拿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是工作在再生状态。初学者往往是从装再生式收音机入手的,先生装过再生式收音机吗吗?先生换了3AK20后信号好了,说明原来的管子质量不好。

网友:
振荡电路,三极管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给振荡回路补充损耗的能量。

单纯一个LC并联谐振回路,断开电感L,给电容C充满电荷,合上电感L后,回路会产生减幅振荡,能量在L与C之间反复相互交换,一部分能量会被辐射出去加上回路的损耗,回路能量会越来越少,幅度越来越低,直至停止。

而振荡电路,为了维持振荡的幅度稳定不变,就需要晶体管给回路补充能量,
所以晶体管,是工作在弱导通状态(也就是大家理解的工作在放大状态),截止状态,还是开关状态,都是有可能的。

振荡电路晶体管的工作状态与反馈系数相关,
收音机的本振,我们希望它的波形好,失真小,就需要合理的设计反馈系数,使晶体管工作在弱导通状态,
如果加大反馈系数,晶体管也会进入开关状态的。管子给回路补充的能量,大于回路的损耗了,管子会自动截止。

上面有坛友说晶体管LC振荡电路,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脉冲波形。
其实是有的,
可能参考一下:多年前的分立式黑白电视机的行振荡电路,就是经典的LC脉冲振荡电路,输出行扫描脉冲波型。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精彩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的振荡电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而是工作在放大的状态,且带有一定量的正反馈。拿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 ...

原来的管子是跑频厉害。不稳定。

网友:
收音机的本机振荡三极管是工作在线性放大区,至于用3AK20比之前效果好,说明之前的三极管热稳定性不好,换个2N3906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