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JVC718卡座问题。

楼主(2024-12-17):
各位老师请教,二手JVC卡座,插电指示灯亮按电源开关无法开机,将电源插头拔出换一方向插入,开机又正常,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这就是电源插头,开关,接触不良,多用用就好。

网友:
电源插座里面有开关,应该是插头两面厚度不一致,顶不到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