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桥镊子

楼主(2024-12-17):
大家说说网上卖的这类电桥镊子好不好用,有没有万用表方便,能不能在线测量电容容量,d值等,准确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能不能测量调谐电容的容量?比如调频波段的电容低到几P甚至1P的瓷片电容,能不能测量几微亨的 ...

看一下它的性能介绍,看最小分辨率是多少就知道了。一般电容最小分辨率是1P , 电感最小分辨率是1微亨。

网友:
精度百分之5维修一般够用

网友:
这里早就有讨论。便宜、实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49620&extra=

网友:
非常值得购买使用,主要是方便快捷。

网友:
對貼片元件的粗篩特別方便,要求精度的話再用手持表或台表精篩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众仪ZTMD1和FNIRSI的LCR-ST1价钱差不多,有没有坛友比较过,那个好一点呢?

网友:
前几天买了一个众仪的,使用下来还可以。

网友C:
测电容、电感,万用表无法与之相比哦!

网友:
若只是用来测量电容的品质,似乎没有必要。

网友D:
在线测就是扯蛋了。唯一的用处就是测贴片方便,还有就是足够便宜的电桥!

网友:
我也买了根众仪的,不要求精度多高,一般维修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众仪ZTMD1和FNIRSI的LCR-ST1价钱差不多,有没有坛友比较过,那个好一点呢?

感觉众仪的好些,也买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电感,万用表无法与之相比哦!

请问一下,能不能测量调谐电容的容量?比如调频波段的电容低到几P甚至1P的瓷片电容,能不能测量几微亨的电感呢?还有,能不能测量0.1Ω或者0.15Ω的电阻?

网友:
购了一个,使用是挺方便的。比T7用着方便。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就是扯蛋了。唯一的用处就是测贴片方便,还有就是足够便宜的电桥!

这就有点偏激了,我电桥镊子和手持电桥都有,电桥镊子在线测量判断个电容电感的好坏还是能够胜任的

网友:
镊子电桥没用过,一直用6043L测谐振电容、谐振电感啥的,我认为测这些就不需要高精度,因为最终撒参数并不重要,都是靠仪器调曲线之后定下来的值。

网友:
没用过,听说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能不能测量调谐电容的容量?比如调频波段的电容低到几P甚至1P的瓷片电容,能不能测量几微亨的 ...

完全可以,小电容小感精度不低于5%,维修有参考价值,测低阻值电阻是可以的,几毫欧精度都可以,所以0.1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