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线结构图,不知道对错

楼主(2024-12-17):
作了一个普通家户零线结构图,假设变压器能供应几幢楼,初始变压器中性点接大地GND。零线干路出去依次接各接线排,标0.2欧的表示各线段阻值,4欧电阻表示各家接大地的地线,10K电阻表示漏电的东西(人或物体,10K如果变为0则视为火线漏电)。只画了两相,V2相简单表示了下。用户设备可视为阻感容各种组合都有,各位帮忙看看和实际的差异在哪。
顺带问下,三相不平衡下,最后汇接线R2电流是否为0。

网友:
既然你的主题是“一个零线结构图,不知道对错”,最起码这图画的不规范,你想这图还能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家庭零线地线没搭接前,出现漏电,I1不等于I2。
但搭接后:如果没漏电,I1=I2;出现漏电,I1不等于I2。
...

你这画的啥呀,I1,I2是哪个点的,这么长的线,中间哪位置漏了?能统一用I1,I2表示吗,只要漏电开关的两条线上电流不一样,有差,达到动作电压漏电开关就会脱扣动作。
PS:这样看来,漏电开关除了保护触电,还能有效防止偷电喔

楼主:
简单吗?假如R5和R6之间这个点,与零线排1这点的电位差有10V,说明了啥

网友B:
不明白想表达什么?都漏电了还平衡得了么?

网友:
1.不要用电子电路的描述方式去绘制电力输电图。
2.完美为情况下,N与GND等电位,但实际上他俩经常不等。

网友:
本来几条线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想表达什么?都漏电了还平衡得了么?

就是想通过模型分析出现的异常现象,就比如刚才提到的零线和地线之间有压差,会是啥情况

网友:
高楼里的地排,等电位点,大多都是铁条做的,哪来的真正等电位。

楼主:
不需要完全等电位点。地线是从总柜一路拉过来,再加上每幢自己再接地,对真正大地(即原始的总柜处大地)来说就是每幢4欧和地线之间的连接。

楼主:
有点好奇,如果某户人家不懂电,把自家零线搭接在地线上了,对自家及邻居家会有怎样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好奇,如果某户人家不懂电,把自家零线搭接在地线上了,对自家及邻居家会有怎样的结果?

漏电保护器跳闸

网友:
太复杂,电工说是技术活,更多的是体力活,太复杂的一线会骂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跳闸

理由呢,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呢,说来听听

流过火线和零线电流不相等 漏电保护器就跳闸了

楼主:
在家庭零线地线没搭接前,出现漏电,I1不等于I2。
但搭接后:如果没漏电,I1=I2;出现漏电,I1不等于I2。
那看起来搭接有否,似乎前后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画的啥呀,I1,I2是哪个点的,这么长的线,中间哪位置漏了?能统一用I1,I2表示吗,只要漏电开关的两条 ...

I1和I2就是图上的电流啊,整个链路上哪个点都是一样的电流

楼主:
还是想通了,零线搭接地线,从I1出来到进入I2这一段内,只要这其中没插入任何和电有关的阻抗,对该户家庭均无影响。但也有危险的时候,比如零线突然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