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diy矿机,纠结这样一个问题

楼主(2024-12-17):
同样的电感值,圈数少的(比如磁环线圈,磁棒线圈等)还是圈数多的线圈好使?我这试验了许多线圈,至今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网友:
对于中波的矿石收音机的线圈而言,线圈儿的q值品质因素最重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磁芯的线圈儿当然是最好了。

中波的am调幅波属于低频率的电磁波。线圈的电感对电磁波的阻碍作用不大。电容器对电磁波的阻碍作用相对来讲比较大,采用小电感,大电容的方式对中波来讲是有利的。

网友:
电容和电感应该有个最佳比值,线圈圈数不能太少。

网友:
电感量相同时,带磁芯的线圈匝数少,线间分布电容就小,调谐频率的上限高。不带磁芯的线圈匝数多,线间分布电容大,调谐频率的上限低。如果分布电容过大,覆盖不了高端频率,高端电台就收不到。
其次牵涉到Q值,效率,选择性等问题。

网友A:
只能定性分析,。在某个频率下,圈数多的,线径和线圈直径会小,反之侧大,矿石收音机用蜂房式线圈由于其分布电容小,效果会好,但绕制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定性分析,。在某个频率下,圈数多的,线径和线圈直径会小,反之侧大,矿石收音机用蜂房式线圈由于其分 ...

分布电容影响Q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布电容影响Q值吗

线圈儿的分布电容是和线圈并联的。分布电容过大。这个电容就会存储高频电流。使线圈儿的高频损耗增大。。频率越高越严重,所以分布电容严重降低线圈儿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