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应该选用什么类型的电池?用碳性电池?用碱性电池?还是用最好的锂电池?大多数人觉得无所谓,只要电压接近就行。其实还是有些讲究的。

楼主:
在指针式万用表用什么电池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区分碳性电池和碱性电池,其实与电表的原始设计有关。
现在大家都知道碱性电池好,电池耐用,动力强劲,质量好,还不太容易漏液,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便宜;碳性电池是技术落后,面临淘汰的电池。
但用在机械指针万用表上,很多厂家推荐的基本都是用碳性电池。为什么?其实原因是在四、五十年前碱电池还是个稀罕货,当时厂家都是按碳性电池设计的万用表,惯性使然至今。MF47表至今还是用的这样的设计结构(其实是不思进取)。
常用的2号或5号碳性电池,新电池的内阻是0.6~0.8欧左右,而碱电池一般都在0.2欧以内,两者相差近0.4~0.6欧姆。(合格的锂电池内阻更低,一般只有几十毫欧姆)
指针万用表电阻R*1档的电流很大,电池内阻明显地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碳性电池表现最糟糕。万用表电阻档设计时,表内理论的标准电阻值会减去预估的电池内阻和表棒引线内阻部分,使电表能比较准确测出电阻值。这时候如果换了碱电池,由于内阻低了0.4~0.6欧姆,表头电流将会比原来的大,显示出的电阻值将会偏小。
比如,测一个5欧姆的电阻,表中值为10欧姆(如DF-1B的多功能万用表),用不同性质的电池测量,则会出现较大的测量误差,误差值为10%左右【(0.4~0.6÷5)*100%】。这样大的测量误差,显然是不行的。为了保证原欧姆档的测量精度,只能选用碳性电池。(当然,用碱电池再串一个合适的电阻仿碳性电池也是可以的,但基本没有人会去这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厂家要求用户用碳性电池的根本原因。
根据此原理可知,R*10 档的影响就很小了,R*100以上基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帖子上常常看到“刀刀压线”,其实还是很难得。
至于想要“刀刀压线”,除了表内原技术指标不变以外,还真的首先看看你用了标配的电池没有,你所用的表棒测试线是否用的“不那么好”的原配线,否则很难满足测量误差的要求。
普及型数字万用表由于测量原理不同,基本不受电池内阻的影响。

网友(2024-12-20):
我其他基本不考虑:电压不足及时更换以确保测量准确;为最重要一点:不能漏电池液,否者大大滴麻烦甚至可报废万用表!

网友A:
对于一次性干电池而言,我记得多年以来的分类是

1、纸胶式浆糊电池

2、氯化锌电池

3、碱性电池

这个碳性电池啥时候兴起的,有点懵逼,请道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内有大师说过,6V、15V、22.5V的电池质量都一般。有些15V的内阻可能达到15K、

仪表用的这种叠层电池内阻没有测过,也没有见过相关的企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网点下载的,

也不知道测试的是不是存放时间很短新电池。

网友:
接着您电池的话题,我再说一次吧:有的铁皮电池,距离表头比较近,影响表头磁场,造成的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在校表时,都是要装好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次性干电池而言,我记得多年以来的分类是

1、纸胶式浆糊电池

不知道你的分类从哪来,因为国标(8897)根本没你的说法.

一般指针表用的 5 号电池是 R6,化学体系是 锌-二氧化锰,电解液为氯化锌和氯化铵,即中性锌锰电池,至于为何叫碳性电池,只能说民间俗称吧。

同规格碱性电池是 LR6,化学体系是 锌-二氧化锰,电解液为氢氧化钾,所以,实际上碱性电池和所谓的碳性电池都是锌锰电池,不过前者是碱性电解液而后者是中性(偏酸性)电解液。

也就是说,所谓碳性电池就是 中性锌锰电池,所谓碱性电池就是 碱性锌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分类从哪来,因为国标(8897)根本没你的说法.

一般指针表用的 5 号电池是 R6,化学体系是  ...

所谓碳性电池就是 中性锌锰电池

原来如此,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分类从哪来,因为国标(8897)根本没你的说法.

一般指针表用的 5 号电池是 R6,化学体系是  ...

国标(8897)

这个国标是哪一年的?

网友C:
截图是最新的 2021 版,这个表没截完,下一页还有锂亚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是最新的 2021 版,这个表没截完,下一页还有锂亚电池

都截上来嘛,你这扔一只靴子让人一晚上不能睡觉。

网友:
看文章的意思,设计万用表测电阻是考虑到电池内阻的并把内阻计算在内的,但是没有文章明确说调零可以完全消除更换各种内阻不同电池对X1挡测量精度的影响。本人认为不同内阻对X1档影响最大。

以自己的18表为例,X1档的标称11.2欧,碱性电池,测10欧高精电阻为9.5欧,误差太大,X10档也不准。
将11.2欧增加0.4欧到11.6欧。测10欧可以压线,X10档也可以压线。
本人认为这就是内阻的影响。且不谈漏液,大电流稳压碱性电池有巨大的优势,非常稳定。

补充内容 (2024-12-20 23:25):
正好手里有碳性电池,换下碱性电池,再测10欧电阻,重新调零,神了,测出的恰好为9.6欧。
这就是影响。

网友D:
电池内阻是串联在测量回路中的,只能串联更大的电阻来稀释,所以在设计时RX1和RX10必须考虑电池内阻。
RX1对电池内阻最敏感,因为除了电池内阻占比大之外,调零带来的网孔内阻微变也被稀释得最彻底,更突显了电池内阻,
我实测过MF47的RX1的内阻,电位器调到两端分别为22.21和22.20欧姆,其差值对中值22的占比仅为0.05%。
手头没有碳性电池,随手找了几只5号和2号碱性电池(开路电压都在1.6V上下),分别用RX1档测量22欧姆标准电阻,误差最大的有半格,最小的切线。
其实电池内阻最讨厌的是不稳定、会变化,所以我现在使用1.5V恒压充电电池,串0.5欧补偿内阻,完美治愈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阻是串联在测量回路中的,只能串联更大的电阻来稀释,所以在设计时RX1和RX10必须考虑电池内阻。
RX1 ...

经验丰富!R*1档指针不断漂移,影响读数,这是个常见问题。“1.5V恒压充电电池,串0.5欧补偿内阻,完美治愈”,是个好办法!

网友E:
指针万用表一定要有这两个档位,一个是交流电流档,另一个是电阻×100k档,这两个档很有用。一个可测变压器的静态电流,另一个可测容量很小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网点下载的,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南孚的9V电池时有6节圆柱形的碱电池组成的,每节电池内阻是0.2欧姆,6节,差不多正好是1.1~1.2欧姆。而常见的9伏层叠电池,是有6片碳性电池组成的,每片内阻大约时2.5欧姆左右,新电池大约在15欧姆左右,稍差一点的在30欧姆,用久以后几百欧。

曾有一回,无意中南孚9V电池发生短路,结果那电池烧的滚烫滚烫的,差点着火了。后卸开电池皮检查,发现那是6节碱电池,短路电流非常厉害,所以电池巨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南孚的9V电池时有6节圆柱形的碱电池组成的,每节电池内阻是0 ...

我今天测了47L的10K挡,空载是12.144,调零指向零位时候12.141V。12.144-12.141=0.003V,经过计算得出,47L的10K挡电池内阻约为5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测了47L的10K挡,空载是12.144,调零指向零位时候12.141V。12.144-12.141=0.003V,经过计算得出,4 ...

说明那9V电池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我刚测了一块9V电池(品牌COLORFUL,6F22,新电池),电压9.46V,内阻仪测试是14.39欧姆。层叠电池差不多,内阻都比较大。
不过用在MF47表R*10K档,几百欧内阻的电池对测试结果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电流也仅需要输出0.64mA左右,一般的层叠电池能用好久。

47L表不知道是怎么的电池结构?(9V+?V),12.141V是怎么构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那9V电池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我刚测了一块9V电池(品牌COLORFUL,6F22,新电池),电压9.46V,内 ...

47L的10K挡是9V+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L的10K挡是9V+3V的。

谢谢!MF47也与时俱进了。不在拘泥于1.5V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万用表一定要有这两个档位,一个是交流电流档,另一个是电阻×100k档,这两个档很有用。一个可测变压器 ...

这是市场决定的。以下是我的拙见:
普通指针式万用表主打的是一个价廉物美,所以结构简单,交流电流测量的万用表实用性不是很大。我有一块不知何年生产的MF47表(起码10年以上,有些年头了),就带有交流电流检测功能,表很重,内部似乎有个变压器似的东西,没深究过结构和功能,精度也一般般(频率响应很差)。所以普及型廉价万用表基本不设交流电流测试功能档。再说数字型钳表也很便宜,指针型的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指针表设100K档意义也不大,因为100K档电表的中值也就是1.65M(MF47表,50uA表头)或是2M左右的,最大识别能力也就是20M左右,这比起普普通通的数字万用表(DT9205型,售价20多元)200M来说,已经是大巫见小巫了。而且,要增加100K档,还需要比较麻烦的开关转换,增加一个晶体管放大,这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厂家也很少做了。

网友:
47L就有100K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阻是串联在测量回路中的,只能串联更大的电阻来稀释,所以在设计时RX1和RX10必须考虑电池内阻。
RX1 ...

您老对指针表的研究和理解确实很深。
好多人把指针万用表的欧姆调零认为是对电池电压和内阻进行补偿,实际上调零只是对电压高低进行补偿,而对电池内阻大小的补偿一点作用都没有。调零只是在外在表现上看着,似乎对内阻增大的电池也起到了补偿,但内阻带来的误差却一分也不会减少。
这点和数字万用表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内阻是串联在测量回路中的,只能串联更大的电阻来稀释,所以在设计时RX1和RX10必须考虑电池内阻。
RX1 ...

经验非常有意义,个人很赞同!原则上用万用表测电阻,电流是非线性的,受电池内阻影响,尤其是X1档。也说明电路本身就难以精确测电阻。
个人赞同在表内增加X1档的一个1欧的补偿可变电阻,根据不同电池,用标准电阻校对X1档,解决强迫症。本人真有强迫症,自己的18表让我改了X1档之后测电阻几乎刀刀压线,与数字表测出的结果非常接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老对指针表的研究和理解确实很深。
好多人把指针万用表的欧姆调零认为是对电池电压和内阻进行补偿, ...

您这个明确的认识太有意义了!调零不能解决电池内阻问题,只相当于对电压做了补偿。

很早以前本论坛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用多块不同新旧的电池替换实验,在X1档测出的阻值变化很大,对多种型号的万用表都几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似乎说明所有的万用表X1档都“测不准”,仅对某特定的电池特定的内阻测出的阻值最高。最后那位坛友仅找出了一块电池测值最准。

从这个意义讲,指针式万用表用X1档测电阻无法对所有类型的电池都保持最高的精度,早期只有锌锰碳性电池,没有碱性电池,内阻值都超过碱性电池,设计时考虑在内,误差基本可以保证。但是后来认识扩大,人们使用特新的电池内阻会低,所以以前有些万用表的使用说明对电池有要求。

从这个意义讲,应对人们可能更换不同的电池,造成X1档的分散误差,有的型号的表特意指出X1档和X10档精度会下降,这是诚实的表现。

对于有强迫症的某些爱表人是不允许在X1档有如此恐怖的误差的,在自己的爱表上增加一个1欧的可变补偿电阻,用标准电阻校对,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这个明确的认识太有意义了!调零不能解决电池内阻问题,只相当于对电压做了补偿。

很早以前本论坛就 ...

您的理解是对的。
人们往往认为,现在的电池技术先进,用现在的电池肯定比以前的电池好。但现在的电池,用在以前技术设计的表上,还真有点水土不服。
比如,用碱性电池(LR型电池)替代普通的电池(R6型电池),内阻相差0.5欧姆左右,在测量一个3欧姆的电阻时,会发生的误差有16%之多【1-(2.5/3*100%)】。对要求刀刀压线的高要求人来说,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所以,有人用碱性电池,串一个适当的电阻,来仿真原来的普通电池,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验丰富!R*1档指针不断漂移,影响读数,这是个常见问题。“1.5V恒压充电电池,串0.5欧补偿内阻,完美治 ...

碳性电池内阻大,放电电流小,放电曲线不够平滑,大电流放电有明显电压降很正常。 仅适于小电流放电。说它漏液小,没有根据,许多劣质电器玩具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漏液稀里哗啦比比皆是。它廉价倒是真的。

目前市场的碱性电池放电曲线平滑,也适合大电流。对漏液问题,本人倾向于在结构上改进。

实验表明,X1档用碱性电池放电平稳,阻值漂移几乎没感觉,起码5分钟内没有变化。相比碳性电池,两分钟内就看到有明显变化,阻值漂移。

更要命的是你几乎无法买到刚刚出厂的碳性电池,可能在柜台里呆了许久,电量早就有所下降,电压是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碱性电池(LR型电池)替代普通的电池(R6型电池),内阻相差0.5欧姆左右,在测量一个3欧姆的电阻时,会发生的误差有16%之多【1-(2.5/3*100%)】。对要求刀刀压线的高要求人来说,那绝对是不可接受的结果。

那是国产精品大红袍大绿袍金蛋不惜工本用料扎实的指针表

你换个偷工减料的色环电阻山寨指针表它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碳性电池内阻大,放电电流小,放电曲线不够平滑,大电流放电有明显电压降很正常。 仅适于小电流放电。说它漏液小,没有根据,许多劣质电器玩具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漏液稀里哗啦比比皆是。它廉价倒是真的。

目前市场的碱性电池放电曲线平滑,也适合大电流。对漏液问题,本人倾向于在结构上改进。

我经常说儿子的玩具,乃至厨房定时器、无线鼠标被碳性电池漏得一塌糊涂,但矿坛上都说碳性电池不漏碱性电池漏,我也没办法

我经常说,正品碱性电池(第一点)、在有效期内(第二点)、有电(第三点),满足上述三点我没见过漏的,那些漏得一塌糊涂的,基本都是在门口糖烟店,甚至医院对面小便利店这种一定没有正货的奇葩地方买的,而且我在矿坛见到的最假的南孚包括新电池电压高达 1.8V   重量不到 16 克等等不一而足,你说这电池能不漏么

btw. 南孚现在有一种指纹锁电池号称不漏,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另外还有一种前面我贴 GB8897 的表里提到的 锂-二硫化亚铁 电池,厂家也是说不漏的,我亲自用了十几年反正是不漏 --- 但这个不太适合国产精品指针表(内阻低电压高,新电池电压普遍超过 1.7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老对指针表的研究和理解确实很深。
好多人把指针万用表的欧姆调零认为是对电池电压和内阻进行补偿, ...

是的。提到调零,说说我的看法。
欧姆调零,本质是调整综合表头的灵敏度,其代价是引发表头网孔内阻的变化。
以MF47为例,实测RX1K档内阻的变化范围是22.32k~21.47k,差值0.85k占22k档位内阻高达3.86%;其它档受到的影响均低于0.5%,这是因为它们要么并联了电阻,要么串联有大电阻,所以这个0.85k被稀释掉了。但RX1K档使用的就是综合表头,没有并联或串联任何电阻,所以受到的影响最大。简单说就是:
RX1档受电池内阻影响最大,RX1K档受欧姆调零的影响最大。
这个规律因电路结构而异,像500型的RX1K并联有33k分流电阻,影响就会小很多;而U201借用了电流表网孔,欧姆表的各档全部是网孔串联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MF47也与时俱进了。不在拘泥于1.5V电池了。

与时俱进还体现在表笔座的改进(特指*川,别的品牌早就采用与数字表通用的表笔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理解是对的。
人们往往认为,现在的电池技术先进,用现在的电池肯定比以前的电池好。但现在的电池, ...

您说得太对了,相对于6F22而言,LR型9V电池内阻非常低,刚好找到一块,对比如下。
(因为RX10K档的内阻均在100K以上,测量误差很大,所以这里随手抓了只19k电阻做负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太对了,相对于6F22而言,LR型9V电池内阻非常低,刚好找到一块,对比如下。
(因为RX10K档的内 ...

老郑,有没有留意过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与时俱进还体现在表笔座的改进(特指*川,别的品牌早就采用与数字表通用的表笔线)

表笔很重要。很多表笔线很细,为了柔软好用顺手,但是本身电阻高,可能有0.2欧,用别的表测一下就知道了。表笔线的电阻在测低电阻X1档时可能被计入。
许多数字表在200欧档短接时数字不为零,有残余电阻值,不一定是表本身,可能是线阻,还有表笔线与表笔座之间的接触电阻。

常用表笔插头为四瓣弹性片式,如果弹性不足,很容易造成接触电阻大。现代表笔大多镀铬,铬氧化膜电阻远大于以前的铜材氧化膜,而且铬膜坚硬不容易破坏。您可以试试放置很久不用的表与拔插多次之后对比,0.1欧的电阻可以消除。

我用三股线绞合为一股。把四瓣插头劈开中间塞进多股线,增加硬度和弹性,再拔插多次,可以让读数为零。

你这种改进的X川牌表笔插头使用实心四瓣式,类似早年间的电源插头,优点是接触紧,稳定,接触电阻小。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比传统四瓣薄片式更紧密弹性强的产品了,建议大家更新换代。那些传统廉价的就是垃圾。

对于指针表,对X1档有明显影响的还有电池与电池座弹片的接触电阻,不可忽视。
本人在修复一块18表时放置多日,再拿出X1档测电阻发现阻值明显变化,排除其他因素后发现就是电池接触电阻所致,经轻擦弹片,在电池两端塞进纸片压紧之后,再放置多日,故障消除,阻值稳定。建议增加电池压紧装置,这一点386表做的好,螺丝压紧。

综上所述,用万用表测低阻电阻就是一个技术活。

影响因素基本有四点:电池内阻,表笔线线阻,表笔与表笔座接触电阻,电池与电池仓弹性片的接触电阻。要命的是有的很不稳定。

如果忽略这些问题,测低阻电阻就是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提到调零,说说我的看法。
欧姆调零,本质是调整综合表头的灵敏度,其代价是引发表头网孔内阻的 ...

谢谢介绍,很好的技术帖。我在修复一块18表时这些问题让我困惑了三个月,现在释然了,原来万用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郑,有没有留意过这样?

这个输出永远为零,所以这电路是干嘛的
假设不要R1,因为D多少都有压降,所以R0的电压小于15V,整个环路的电流最大仅为 15V/15k=1mA,D完全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2-23 08:40):
二极管压降按0.6V计算,其功耗为1mA*0.6V=0.6mW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表笔很重要。很多表笔线很细,为了柔软好用顺手,但是本身电阻高,可能有0.2欧,用别的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

还有更意想不到的,最终原因在46楼

隐蔽的3欧姆接触电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太对了,相对于6F22而言,LR型9V电池内阻非常低,刚好找到一块,对比如下。
(因为RX10K档的内 ...

钻研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太对了,相对于6F22而言,LR型9V电池内阻非常低,刚好找到一块,对比如下。
(因为RX10K档的内 ...

测试的都是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的都是新电池?

双鹿是过期的(但没用过),最后那只用过,其它都是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表笔很重要。很多表笔线很细,为了柔软好用顺手,但是本身电阻高,可能有0.2欧,用别的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

表笔插头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比传统四瓣薄片式更紧密弹性强的产品了,建议大家更新换代。那些传统廉价的就是垃圾。

很感兴趣,想给自己的500 和10A 型指针表各配一对,有推荐的质量可靠的商家和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太对了,相对于6F22而言,LR型9V电池内阻非常低,刚好找到一块,对比如下。
(因为RX10K档的内 ...

网购的电池到了,在同一条件下,对比一下1.5V的碳性和碱性电池。
不出意外,无论是等效内阻还是在RX1档的表现,都有明显差异。
下面仅贴出了2号电池的实际表现,5号也一样,就不贴了,给网站省点儿空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网购的电池到了,在同一条件下,对比一下1.5V的碳性和碱性电池。
不出意外,无论是等效内阻还是在RX1 ...

测试电阻是22欧姆,明显碱性电池测试值偏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阻是22欧姆,明显碱性电池测试值偏大?

对,碱性电池内阻小,测试值偏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网购的电池到了,在同一条件下,对比一下1.5V的碳性和碱性电池。
不出意外,无论是等效内阻还是在RX1 ...

老郑,你的25号表,用碱性电磁偏大,表现为内阻偏小。你测过表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老郑,你的25号表,用碱性电磁偏大,表现为内阻偏小。你测过表的内阻是多少?

就是上面表格里的写的负载电阻,21.41欧姆,
我是从电池仓测的,所以包括表笔线、保险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是上面表格里的写的负载电阻,21.41欧姆,
我是从电池仓测的,所以包括表笔线、保险管。

图片目测,碳性的是22,碱性的是23.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目测,碳性的是22,碱性的是23.

所以在RX1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RX10有一丢丢,其它档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对的,Rx1影响最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碱性电池内阻小,测试值偏大。

我还想给我的500 10A 47  指针表配5号三洋爱乐普镍氢充电电池呢,如何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给我的500 10A 47  指针表配5号三洋爱乐普镍氢充电电池呢,如何是好?

串电阻补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串电阻补偿就行了。

串联电阻的阻值如何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阻的阻值如何确定?

通过实验确定,一般是0.5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实验确定,一般是0.5欧姆左右。

感谢支持帮助。

网友:
“影响因素基本有四点:电池内阻,表笔线线阻,表笔与表笔座接触电阻,电池与电池仓弹性片的接触电阻。要命的是有的很不稳定。”

还有保险丝电阻,实测我的47表保险丝内阻0.5左右,测几个附送的都差不多,还有与保险丝座弹片的接触电阻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表笔插头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比传统四瓣薄片式更紧密弹性强的产品了,建议大家更新换代。那些传统廉价的 ...

新型插头品种很多,有中端开瓣加强型,有实心柱开十字槽型,有纯铜镀金型,等等,都比传统四瓣薄片型接触紧密电阻小。
只要实际实验往表里拔插,感觉是越紧越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更意想不到的,最终原因在46楼 。

隐蔽的3欧姆接触电阻

插座内部导电垫片的接触电阻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我曾拆散过好几只万用表,那些垫片有的镀银后氧化得完全发黑,甚至在一块表 的残骸中测得一个插座带垫片完全电路不通,但是螺丝仍然很紧。
修复垫片不仅要擦除那些氧化层,还要将圆孔内壁清擦干净,螺杆螺纹也要清擦,因为原则上垫片与螺杆螺纹边缘是点接触,它们在几乎同心圆时由于有间隙是不接触的,只有偏心了才会接触,如果这里接触不好,电流会通过螺母与垫片平面接触,再经过螺杆,一旦平面层过度氧化,螺母的接触电阻也不可靠,整个流通路径会受影响,岂只三欧姆。

有的高级一些的仪表在这里将引入线直接焊接在插座根部是最可靠的,消除了许多隐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的理解是对的。
人们往往认为,现在的电池技术先进,用现在的电池肯定比以前的电池好。但现在的电池, ...

万用变测电阻电路本身就难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各档位共用一个刻度线,有适当误差是必然的,表头的线性也影响,各种因素加起来精度难以再提高。

很多人说过万用表测电阻要选择适当的档位,尽量测值在中间,靠近中值的附近精度是最高的,同一档位靠近两边的测值精度都会下降。说明并不是在全

刻度范围都是同一个精度,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座内部导电垫片的接触电阻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我曾拆散过好几只万用表,那些垫片有的镀银后氧化得完全 ...

经反复对比,真正原因确定是螺帽的问题(见帖子46楼),更换之后至今都没事儿。奇怪的是,那只螺帽与垫片接触的平面完全没有氧化,观察丝牙也看不出什么,各部位用特尖表笔测量都正常,只能怀疑镀层在受压之后出现了某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型插头品种很多,有中端开瓣加强型,有实心柱开十字槽型,有纯铜镀金型,等等,都比传统四瓣薄片型接触 ...

只要实际实验往表里拔插,感觉是越紧越好。

没错,找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变测电阻电路本身就难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各档位共用一个刻度线,有适当误差是必然的,表头的线性也影 ...

说的是,指针万用表测电路主要是看个大概,而且一般测量也够用。指针表的精度可以做的很高,但十分困难,影响因素很多。

至于说,指针表尽量让指针指示在表盘刻度位置,我想这主要考虑的指针表的线性不是很好,如游丝的松和紧两侧的弹性稍有不同,中间取的是折中值,从均衡性来说,能顾到两头。现代的指针万用表技术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误差是极小的,一般也就不怎么纠结指针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