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德生bcl3000通病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12-18):
收音机买了很久但是基本没有收听,
前段时间试着打开发现出现以下故障:
1、收听fm没有问题
2、短波和中波 评率显示不正常,调谐也不正常。
    调谐时候评率乱动,短波根本接收不到电台。联系厂家了,还是返厂维修。

寄回来结果:
好消息:问题解决一部分
坏消息:问题一部分无法解决

下面是给我的联系函,
字迹潦草,我也没看清没看明白什么问题???

大佬帮我分析分析,我看不明白是
没有什么。。。。波PVC更换。

是不是说的可调电容坏了????
如果是,请问可以更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假,除非经年累月的双联才会出问题。德生那个真的不咋的,可能在这个机器上用起来更累人。
遇到 ...

我估计厂家可能修不好讲双联碰片,若楼主又能力死马当活马医买个有机双联换换也未尝不可。
其实我们都是皇帝不急急太监,都是瞎操心你知道楼主什么打算?

网友:
我给你建议,不要折腾了直接闲鱼处理。
既然专业厂家都修不了你还能自己修复?
记住,这机器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人家都搞不到材料你还能买到?最好的办法处理掉再买更好的,该淘汰就果断换掉!我手上所有老机全部处理,只玩好的机器故障机一律处理。。。

网友:
此机为公司早期产品,原件已老化,现已停产多年,没有米波PVC更换,中短波有碰片现象,无法恢复

网友:
多通电,用一段时间,既然基本没有收听,应该不会有问题,可变可以自己换。

楼主:
谢谢!
米波PVC什么东西,型号多少?

网友B:
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网上淘些配件,自己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网上淘些配件,自己就解决了

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配件型号

网友:
什么电容一个都10块钱,滤波器5块。可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米波PVC什么东西,型号多少?

PVC------------聚氯乙烯

在收音机上:
1,PVC可变电容
2,PVC可视窗口膜片。一般有印字

楼主的这个机器,厂家回复:-----------------PVC------------可能是指可变电容,已经碰片,没有备件无法更换。

网友C:
有个疑问:德生bcl3000应该是电调谐的收音机,怎么还有可变电容呢?

看了一下,原来是机械调谐的,不是电调谐的,只是数字频率显示。

还用了2个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德生bcl3000应该是电调谐的收音机,怎么还有可变电容呢?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德生bcl3000应该是电调谐的收音机,怎么还有可变电容呢?

仅是频率用数字显示,调谐还是模拟机的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VC------------聚氯乙烯

在收音机上:

看楼主自己介绍,只有FM有电台其他都没有,那就不是可变电容器问题了。
因为所有波段都需要可变电容器工作,如果是碰片的话调频也不能工作。这个是基本常识因为这个电容器在所有波段都需要用的。。。
所以我分析,这个不是可变电容的故障,或工厂找不出原因故意找个借口,或我们根本就没看清写的内容是什么

网友:
米波段,那就很可能是短波的可变电容了,特殊配件无解,除非知道容量,还有的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自己介绍,只有FM有电台其他都没有,那就不是可变电容器问题了。
因为所有波段都需要可变电容器工 ...

两只可变电容,一只损坏了导致调幅部分不良。调频部分是另外一只可变电容,那个调频连不老化,就那么几片,所以稳定了。
德生用料不行,几年过后就是毛病一堆,连那个大蛤蟆都是如此,那可是3000块一台!
楼主这个要么处理掉,要么自己找一只日本产的同规格元件替换掉,用MITSUMI,ALPS或者TOYO的都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只可变电容,一只损坏了导致调幅部分不良。调频部分是另外一只可变电容,那个调频连不老化,就那么几片 ...

如果你确定是这个有机双联问题换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365P X 2,确定是这个闲鱼上买一个没几个钱,问题是这种东西碰片的可能性很小,根据我多年玩收音机的经验,很少碰到有机双联碰片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确定是这个有机双联问题换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365P X 2,确定是这个闲鱼上买一个没几个钱, ...

你说的不假,除非经年累月的双联才会出问题。德生那个真的不咋的,可能在这个机器上用起来更累人。
遇到接触不好、老化碰片的,老机器也有不少,我遇到过老熊猫收录机,美多收录机,Sony SW10等等,只有替换掉才好。德生9700dx和德劲DE1107,用日本货替换了就会好很多,不容易出现调台时的克克声。

网友:
如果真的是可变电容的问题,代换可能比较麻烦,它的安装方式有点特别,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尺寸才能安装。。。。。。。。。。。有机薄膜可变一般很少碰片的吧,接触不良到是多。。。。。

网友:
我手上这台和楼主的问题差不多。调频能听能调、中波能调。不过不太稳定
切换到短波。频率自己跑。根本没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确定是这个有机双联问题换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365P X 2,确定是这个闲鱼上买一个没几个钱, ...

咸鱼有卖,23元包快。
就是担心自己拆机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有卖,23元包快。
就是担心自己拆机水平

如果你没维修收音机经验,建议不要冒然动手!如果修理过就不是难事了。
工具:电洛铁、抽锡枪或金属吸附锡编制带(用于把焊点上的锡搞干净,便于取出双联)
注意问题,有机双连一定要容量相符,免得换好接收频率不对。。

网友:
就算修好 短波也是频飘  没法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