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剪辑,把中间不要的部分剪掉一小段(必须能播放、定位),然后生成视频不重新编码

楼主(2024-12-18):
相当于前后两段的原始数据重新拼接成视频(过渡部分的帧处理好)
有这样的工具吗?就是求一个速度快

网友A:
我用过这个,简单方便快捷。

楼主:
这个生成视频不重新编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这个,简单方便快捷。

这个能播放定位再剪切吗?

网友A:
参考界面是这样的,可以剪辑,可以合并。直接音视频复制模式速度很快,不重新编码。

网友B:
个人做视频的多了去了,网上一搜工具有的是。不过电脑硬件低了不行,卡的厉害。

网友A:
不需要中间部分可以先剪掉后面留前面部分,再剪掉前面一段留后面部分,然后把前后两部分合并就可以了。
adobe primere pro功能强大,但操作比较复杂,软件需要注册,这个是免费的,作者说如果用得好可以自愿支持下作者。
https://www.yyzsoft.com/how-to-cut-video.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做视频的多了去了,网上一搜工具有的是。不过电脑硬件低了不行,卡的厉害。

网上是很多,但大都需要注册付钱,否则转换的视频会有水印或时间有限制,这个完全免费,没有广告也没有水印,也可以重新编码,是我用过的最简单的免费软件。

网友A:
我下载过很多的视频编辑软件,也用过绘声会影、adobe primere pro等这种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还是觉得简单实用的小软件更合适,对于MP4,这个软件合并剪辑是直接复制,所以速度很快,跟复制文件一样块。因为觉得好还免费,所以我赞助了作者10元钱,虽然不多但是对作者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界面是这样的,可以剪辑,可以合并。直接音视频复制模式速度很快,不重新编码。

试了下,这个软件速度可以,操作不太方便,理论上只能把需要的一段一段剪下来分别保存,每次只能剪一段,最后把保存的几段再合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做视频的多了去了,网上一搜工具有的是。不过电脑硬件低了不行,卡的厉害。

就是工具太多不好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中间部分可以先剪掉后面留前面部分,再剪掉前面一段留后面部分,然后把前后两部分合并就可以了。
ad ...

很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过很多的视频编辑软件,也用过绘声会影、adobe primere pro等这种专业的视频编辑软件,还是觉得简单 ...

这个工具做简单的剪切和合并很方便,也很快。
有个小缺点,不能按空格键播放和暂停,鼠标点击不如按键快。

网友:
用“剪映”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