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收音机电路倒过来如何?

楼主(2024-12-18):
各位同志,平时收音机都是先选台`,放大,检波。可不可以选放大一次,然后检波,完了之后再选台,最后再放大。我认为这样整个电路工作频率低,不容易出问题。请各位发表看法。
突然冒出来的想法。

网友:
可以先放大一次(宽带的),然后变频(不能检波),然后选台(二次变频),再放大——检波——低放+功放。不选台就检波,出来的轻则大合唱,重则噪声一片。选台后再检波出来的是调制的音频信号,当然还可以选频,出来的是单音频信号(必须原始调制信号里有这个频率),以前无线电遥控接收就有这样干的,舌簧式继电器就专门干这活,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代表不同指令。楼主把收音机各部分电路的功能、原理都弄懂琢磨透,就能知道各单元电路该怎么组合,才能实现需要的功能。收音机别看很古老,涉及模拟电子的知识可一样不少,现代还加入了数字和软件,所以现在矿坛还这么热闹。

网友:
先放大,怎么会导致工作频率变低?

网友:
先放大后选频,就像天线放大器一样工作;会把许多无用的成分也放大,形成干扰;故天线放大器仍需要选频,只不过是宽频的某一频段信号通过,放大后再选择。

网友:
不了解收音机工作原理

网友A:
照你这样的做法,最后得到的是大合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样的做法,最后得到的是大合唱。

难道lc电路没法把音频信号选出来吗?它的原理不还是一样的吗?只不过那个是高频信号,这个是检波以后的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