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SA-V210功放检修一例(输出有噪声)

楼主(2024-12-18):
一台先锋SA-V210功放.出现一边喇叭有比较大的底噪.尝试将音量电位器关至最小.无任何改善.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该声道的接喇叭处.发现大概有约0.2伏的直流电压.
在网上搜索了一份电路图.经过查找.发现一个标号为D101的二极管其两端正向压降约为1.6伏.
对比另一个正常声道.D102的正向压降约为0.5伏.用一个普通的二极管代换D101.故障排除.
此时,喇叭输出处依然有一个微小的直流电压.大概是0.019伏.但是喇叭基本听不到噪声.故障排除.

网友A:
应该还是从电容查起,年代长了电容好多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从电容查起,年代长了电容好多都失效了。

是的,我有一台也发现电容失效了

网友:
K歌之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