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24-12-19):
经常看到讨论MF10,MF14的一些问题,大约是MF10的灵敏度高,有100K,MF14灵敏度低只有0.1K。
先简单问问,MF10 用来维修强电,以及用MF14维修弱电,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为什么叫中频万用表。

据我所知,此表主要是为了测量翻砂车间的中频电炉生产的,如果用普通高灵敏表,一开电炉子,不接表笔时的表针就直接飘起来了,因为幅射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电电路的内阻一般比较大(带负载能力弱),如果用内阻比较小的表来测,会严重改变电路工作状态,导致测出 ...

问题是,有些师傅说强电用内阻大的表(例如MF10)测量也会不准。

网友C:
我只知道如果电压档灵敏度低的话,由于内阻小,会影响被测电路的状态,并联到被测电路上测出来的电压会偏低。这只是说在电源内阻比较大的情况。如测220V高压,由于交流电源内阻很小,所以影响不大。加上MF14不但能测交流电压,还能测交流电流,因此MF14才被定义为电工表。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 ,   只要修的电路带负载能力强   ,工作频率不高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还有,为什么叫中频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如果电压档灵敏度低的话,由于内阻小,会影响被测电路的状态,并联到被测电路上测出来的电压会偏低 ...

现在才看到可以测交流电流

网友B:
弱电电路的内阻一般比较大(带负载能力弱),如果用内阻比较小的表来测,会严重改变电路工作状态,导致测出来的数值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些师傅说强电用内阻大的表(例如MF10)测量也会不准。

内阻太大 容易受干扰(比如数字表),但指针表还达不到那么高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此表主要是为了测量翻砂车间的中频电炉生产的,如果用普通高灵敏表,一开电炉子,不接表笔时的 ...

是定向供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些师傅说强电用内阻大的表(例如MF10)测量也会不准。

有些师傅说强电用内阻大的表(例如MF10)测量也会不准。

这个理论是有前提条件的,我的条件是强电至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补充内容 (2024-12-24 14:56):
至打错了,是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此表主要是为了测量翻砂车间的中频电炉生产的,如果用普通高灵敏表,一开电炉子,不接表笔时的 ...

翻砂车间的中频电炉工作频率范围是3楼图片所示的45Hz-1000Hz?

楼主:
这样看来MF14是高级电工表,记得坛内有大师说过,某种场合只有低阻抗的万用表才能用。

网友:
先看看MF10和14的表盘吧,就知道哪些功能没有

网友:
MF14是电工表,强电用。 MF10是弱电用,内阻大,对电路影响小,能够真实反映电路电压电流情况。用于无线电弱电等等方面。当然也可以用于强电。mf14内阻小,测量时对电路影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MF14是高级电工表,记得坛内有大师说过,某种场合只有低阻抗的万用表才能用。

是的,一个废旧电池,用MF14测量没有电,但是用MF10去测量有点电压,好像能够用,装上电路又不工作,测量电流一点点。灵敏度比mf14要高

网友:
MF14测量弱电导致测量值不准确,误差大,干扰电路正常工作,干扰晶体管工作点,不适用在弱电使用。MF10测量强电测量值准确没有问题,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可以在强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个废旧电池,用MF14测量没有电,但是用MF10去测量有点电压,好像能够用,装上电路又不工作,测量 ...

这样的话是不是测量现在电动车的电池也是用MF14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测量现在电动车的电池也是用MF14比较好?

是的,电源方面二者差别不大,电动车电池是12伏,不过普通任何一个指针万用表都是能够胜任,电动车电池大多数是铅酸电池,里面用很多铅板,里面铅板短路可以导致电压低,但是有好大电流。还能够勉强用。如果电动车电池电压下降到10伏,肯定电池要充电了。电池要有电压,还要有放电电流,这样才能电池做功,电池才对外输出功率。

楼主:
我记得一个当年修理蓄电池的,他说测量蓄电池要用专用表,好像圆规那样的结构,不过很大的,“圆规脚”可能有40厘米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翻砂车间的中频电炉工作频率范围是3楼图片所示的45Hz-1000Hz?

我也不知道,瞎猜的,无确切依据,供仅参考。

网友:
MF10没有交流电流档,内阻高对测量直流电流绝对值误差较大,市电内阻低高内阻表不适宜大电工使用。
MF12没有RX10K档,对阻值高的电阻不能测量,特别是电容漏电与晶体管反压的测试都需要RX10K,最要命的是测量高内(外)阻的电路用低内阻的表测量电路电压等于并连一个电阻测量误差较大,特别是对电子管机器更不能用。
总之对测量误差要求小,电流测量(串联)需要低内阻的表越低越好,对电压测量(并连)要求高内阻的表越高越好。

网友:
一句话概括,mf10用于强电可以,mf14不能用于弱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个废旧电池,用MF14测量没有电,但是用MF10去测量有点电压,好像能够用,装上电路又不工作,测量 ...

电池有电没电,从来不是靠测试电压来做准确判断!

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一次性干电池(不括锂电池),测试电量多少,是用电流挡测试电池正负极的短路电流,以此判断有电没电,电量多上。如果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测试电池内阻和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一个当年修理蓄电池的,他说测量蓄电池要用专用表,好像圆规那样的结构,不过很大的,“圆规脚”可能 ...

其实就是现在已经相当普及的数字式电池内阻测试仪,当年是指针式的电池内阻测试仪,表配了一个低阻值的大功率电阻,用来测试最大放电电流。

网友:
测试弱电时,有些地方因为表的内阻低!测的地方电压会拉低,有的会停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测量现在电动车的电池也是用MF14比较好?

电动车电池简单检测,有专门的测试仪,靠一般万用表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