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做收音机的PNP硅管?

楼主(2024-12-19):
大家好!如题,有没有适合做高中放的pNP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追求极致的接收性能,不能用套件那些配制。

9012肯定比你原来的老管性能更好。
以前的管子1M都是高频管了,现在的管子100M都是低频管。

网友:
标准PNP收音机管:3AG1

网友:
这些管子的Cob偏大,影响增益。目标应该是Cob小于4pF的管子。

网友A:
立创买全新MMBTH81
某宝捡库存MPSH81
挥金如土可买HFA3135
最后建议全用N管,P管高频性能就是不如N千万别留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买全新MMBTH81
某宝捡库存MPSH81
挥金如土可买HFA3135

改NPN电源要翻转,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NPN电源要翻转,好麻烦。

改老机就没办法了。。。
共射放大可以用2N3906/2SA1015/2SA933上到5兆,共基这些管子可以上30兆。
FM放大只有MPSH81/MMBTH81了,电流给3~6mA我猜共射120兆共基能到300兆
本振最好用直插的3906,直插功耗余量大,管子温升影响或许小些。对频率稳定性有利

网友B:
9015无法满足楼主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5无法满足楼主的需要??

9015贝塔值太高,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9015贝塔值太高,容易自激。

那就用9012啊。

网友A:
9012是低放中功率管........不应该放到高频电路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12是低放中功率管........不应该放到高频电路里

楼主用在中短波上,要求其实没那么高。
很多教学收音机,一套9013/9012打天下。

楼主:
我手上刚好有3906,有空试试,震荡管的贝塔值在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在中短波上,要求其实没那么高。
很多教学收音机,一套9013/9012打天下。

我追求极致的接收性能,不能用套件那些配制。

网友:
高频、中放的肯定有,上面老师都说过了那些型号。功放部分赶脚如果是替代老收音机3AX系列,我尝试过,B772之类,音质效果不如意。也许是心理作用作怪。总感觉锗管后级的收音机音质好。

网友:
国产的3CG5如何?蓝点。15V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