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泵烧保险的问题后续

楼主(2024-12-19):
确实是油泵芯的问题,有个线圈烧糊了,就是图中万用表笔指的地方,没想到的是 油泵居然是直流有刷电机,而且线圈和转子都泡在汽油里,这样会不会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拆过一个富康的,油是电机下抽进,经过转定子后向上排出,电枢是浸在汽油中冷却的,不封闭.:han ...

以前拆过一个不知道什么车的油泵,进油管出油管都在电机上侧那种,电机是密封的,您不提醒,我还以为所有油泵电机都是密封的呢

网友:
这种故障说明加工绕组的工人是新手,损伤了漆包线,造成运行中短路,如果是常规电机不会出问题,因为汽油的缘故,不能用清漆加强绝缘。

网友:
车用汽油很安全的。我的车三分之一后必须立即加油。否则扫膛。换了3个了。

网友:
会不会是汽油里水分超标

网友:
燃烧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温度。闷在汽油里,缺了两个条件,自然就不会着火了。

网友B:
孔径只要足够小,燃烧就不会外延,参考下“戴维灯”的原理。另外,这油泵虽然是泡在汽油中,不过电机部分相对来说也算是密封的。

网友:
燃烧需要氧气,里面没这个,不要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孔径只要足够小,燃烧就不会外延,参考下“戴维灯”的原理。另外,这油泵虽然是泡在汽油中,不过电机部分相 ...

     很早以前拆过一个富康的,油是电机下抽进,经过转定子后向上排出,电枢是浸在汽油中冷却的,不封闭.

    这坏除质量差外,油品是个关键,油中有水和其他杂质溶剂等,不光油泵,电喷都会出问题.当年那个富康就是油品不对,不光油泵更换,油箱和发动机都清洗了,花了我大二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