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ZT703S、ANENG ST212以及指针万用表非典型横向测试对比

楼主(2024-12-20):
这两天闲来无事,把手头的几块万用表拿出来做了个横向测试对比,测试项目包括电压和电阻的测量。由于没有专业的标准电源,所以这个属于非典型测试。。目前手里有如下的几块万用表:
上排:Simpson 260 Series 6P(1960-1970 年代生产,三年前二手购入)、Micronta 22-220A(1980 年代生产,四年前二手购入);下排:优利德 UT61E(2016 年新机购入)、安能 ST212 钳形万用表(2022 年新机购入)、众仪 703S 示波器表(2024 年新机购入)

由于手头没有电压基准,测直流电压的时候用的是 iSDT Q6 Nano 充电器自带的数字电源,输出电压范围 1-30V:

首先测试的是直流 2V,三款数字表数值非常接近

2.4V,ST212 和 703S 一致,UT61E 数值稍稍偏低,可以说三款表都很准

数字表没测的 2.5V 挡(因为 703S 到了 2.5V 就变成小数点后三位了),指针表表现优异!

5V 挡加入了两块指针表的直接对比。可以看到 ST212 和 703S 继续保持一致,分毫不差。61E 低了 0.002V,差别忽略不计。
这里的重点反而是指针表,左边的 220A 拨到了 10V 挡,测出的电压大约在 4.9V,而右侧的 260 也是 10V 挡,测出来是非常接近 5V。相比之下,260 更准确一些。

接下来是直流 10V 测试,数字表没什么好说的,指针表也都非常准,260更是精准压线。。。

直流测完测交流,由于手头没有标准交流电源,那就捅一下市电吧。在测试交流电方面,三块数字表有明显的差别,相对来说 ST212 和 703S 还是更加接近一点,不过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指针表的话,左侧的 220A 只能拨到 300V 交流挡,看红线刻度大约在 123V 左右;右侧的 260 则可以拨到 250V 挡,看两根红线的上面那根,大约是 122V。260 更接近数字表的测量结果。

小结一下,三款数字表中,ST212 和 703S 电压测量结果基本一致,和 61E 稍微有些偏差。其中交流电由于是市电,不能保证 100% 稳定,而三块表并非同一时间测量,所以偏差相对大一些。出乎意料的是两块指针表,都是 40 年以上的老设备,其中 260 都不知道是几手货,但精度却丝毫不比现在的指针表差,实在是佩服当年的做工。

测完了电压测电阻,这次测试所用的基准是从阿里速递上购买的精密电阻,卖家在寄出来之前记录了测量结果作为参考:

先测 10Ω,参考值为 10Ω。这里需要提到的是,ST212 自动挡短接表笔底数为零,703S 底数大约 0.05Ω,忘了归零,而 61E 的底数大约在 0.29Ω,这里的测试是归零的。所以这项测试 703S 和 61E 相对更准一些。

指针表这边,两者均设置在 x1 挡,260 测出来大约是 9.1Ω,而 220A 则在 9.7Ω 左右,相对更加准确一些。

100Ω,参考值 99.98Ω。算上 703S 的底数,其与 61E 几乎是一致的(10.16Ω),比 ST212 准确不少。

这个测试对于两块指针表来说区分度较大,260 (左)由于没有 x10 挡,就用 x1 挡测试(实际上 x100 可能更合适一点),结果就只能说是意思一下了;而 220A 由于提供了 x10 挡,读数更容易,大约在 10.2Ω,和两块数字表结果基本一致。所以到底是表集体不准,还是参考值不准?

下面是 1KΩ,参考值 0.9997KΩ。这次三块数字表中,703S 最接近参考值,61E 和 ST212 则基本一致。

指针表中的 260 设置在 x100 挡,读数为标准的 1KΩ;220A 由于没有 x100挡,于是用 x1K 挡测量,读数稍微低于 1KΩ,但也非常接近。

10KΩ,参考值 9.994KΩ。61E 读数精准,703S 也非常接近,但 ST212 就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

260 继续用 x100 挡,基本算是压线,220A 继续 x1K,稍稍超出 10KΩ 一点点,总体准确。

测试接近尾声,最后是 100KΩ,参考值 99.91KΩ。数字表中,依然是 61E 最接近,703S 随后,钳形表 ST212 误差稍大。

指针表,260 设置在 x10K 挡,基本压线,而 220A 也设置在 x10K 挡,误差稍稍比 260 大一点。

下面简单总结一下:
1. 三块数字表中,703S 总体准确度最高,61E 紧随其后,ST212 稍微差一点,但总体都非常好。
2. 703S 和 ST212 测电压数值非常接近,但测电阻的话,703S 和 61E 则更接近。
3. 703S 作为示波器万用表,我对其精度非常满意;61E 作为一块曾经几乎人手一块的经济适用表,依然是发挥稳定;而 ST212 毕竟是钳形表,测电流才是它的卖点,其精度相对价格来说已经是非常物有所值了。
4. 两款经典指针表各有千秋,非要比较的话,260 准确度更高,但电阻挡的挡位设置没有 220A 合理。
5. 非常惊讶于这两块年事已高的指针表,几十年后的精度依然可靠,不知道这些数字表能坚持几个十年?

为了做这个非典型测试,照片拍了几十张,手酸不说,眼睛也累。还加上后期图片剪切,各位看官觉得我的付出对你来说有那么点意义的话,就给个赞吧

楼主:
帖子终于审核通过,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多表,都是高级的表。

网友A:
楼主辛苦,指针表很靓啊!
您实际上是以充电器为电压标准的,人个觉得除非它被高位表标定过,否则结论1站不住脚,电阻板是标定过的就没问题,反倒可以说“准不准” 。至于指针表,随便拿个数字表为标准就行,当然标称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楼主的好表,看得我眼睛都绿了!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指针表很靓啊!
您实际上是以充电器为电压标准的,人个觉得除非它被高位表标定过,否则结论1站 ...

的确如此,这也是为何我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横向对比测试。充电器的电源输出肯定是不精确、有误差的。所以我的对比更侧重于相对值,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台表读数比较接近,则认为他们都更接近真实值。比如大家都说优利德的表电压挡读数偏低,这里也的确得到了验证,至于到底该不该偏低,因为没有标准源,也是说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