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开关电位器开机后声音太大如何改善?

楼主(2024-12-20):
如图,电位器打开声音太大,手里几台老机卫星、春雷3p9、牡丹都有着情况,请教如何改善,谢谢!

网友:
拆开电位器、铆一下两端的铆钉、酒精清洗碳膜、将原滑臂接触点稍稍改动一点位置、涂抹少许机油、回装外壳,测量电位器中间脚与接地脚能够调到0Ω!装机、故障排除。如果无法归零、换新电位器。

网友:
换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更换成推拉电位器或另外增加一个开关。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三个端子的接地端开路了

网友:
酒精清洗,换电位器

网友:
我处理了好几台,都是小心大卸八块,把碳膜层与引出端子的铆钉重新卯一下,组装

网友:
有的甚至破坏性的暴力拆开,然后用万能胶粘上

网友:
动触点C与接地端B电阻无法最小,多种原因,碳膜断裂、磨损、接触不良?

网友:
拆开,薄机油,清洗。

立竿见影。

网友:
电位器调到两端,两端与中心点的电阻变大,只有重新卯,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电位器外壳接地,中心抽头与地电阻过大

网友:
是电阻片与铆钉之间电阻变大,使电位器中滑臂“电压”调不到零伏。(滑臂虽然到底,还是有“电压”)

网友:
换一个,几块钱的零件

楼主:
谢谢楼上 各位回复。
不是几块钱的事,是换了新的还是这样,换了现在新的w148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很多人都给你说了是电位器接地端出问题了,如果换新的还是这样为什么不查查那根接地飞线是不是确认好 ...

我手里的红灯753、葵花、熊猫802-1等老收音机都这样(室内安静的环境下,音量最小状态,电台声音清晰可辨),估计不是毛病,应该是老鸡子电路设计增益较大,另外,喇叭灵敏度较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