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乐8200 翠乐8300 姊妹机

楼主(2024-12-20):
翠乐8200  翠乐8300 姊妹机

翠乐8200 翠乐8300姊妹机

翠乐8200  翠乐8300姊妹机

网友:
曾经有一台,俗称一卡半。

网友:
都是老物件了

网友A:
现在还保存?

状态如何?

加分点赞。

网友B:
功率很大,电源开关易损,我都是加一个12V继电器,控制整机电源,开关控制继电器,改过很多,永久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很大,电源开关易损,我都是加一个12V继电器,控制整机电源,开关控制继电器,改过很多,永久不坏

功放采用BTL电路,用的LA418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保存?

状态如何?

一部双卡正常,收音机拉线才绕好,收音机未试机;另一部只有功放正常,新换的中、底音喇叭,用于外接。

网友C:
左边那台眼缘不错

网友:
这个牌子的双卡手提式收录机还有一个款式,上面立式机芯,下面倒立机芯,体积小巧声音还不错,以前修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台眼缘不错

左边那台拆机前的样子。

翠乐8200

翠乐8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