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DP-49CD机加装同轴和外部时钟接口

楼主(2024-12-20):
建伍纯cd机DP-49是一款比较经典的机器,因皮实耐用,拥有量较大。最近闲着没事,琢磨为其加装同轴输出和外部时钟接口,很容易就成功了,效果大幅度提升。操作并不复杂,因此将改装过程分享出来。

一、加装同轴输出口

DP-49机器DSP芯片为CXD1167Q,查资料可知,其27脚为数字信号输出端,考虑应该从该点引出同轴信号。57脚为控制数字信号开启位,高电平时打开数字输出功能。

测试发现CXD1167Q芯片的56、57脚一同被接了高电平。这里要把56脚翘起并接地,只保留57脚高电平。将56脚翘起后将其弯向隔壁的55脚,此时55脚正在接地,然后小心地将其叠在55脚上并小心焊接在一起。
然后简单地组装一个小电路,如图,串接0.1uF电容,经电阻分压后,接数字变压器隔离。R1选150欧,R2选51欧(或75欧,等同于输出阻抗)。机壳打孔安装同轴座(注意,同轴座应与壳体绝缘,防止因地产生干扰)输出。

试机,可正常输出数字信号。至此,同轴功能加装完成。

二、加装外部时钟接口

外部时钟通常采用相位噪声更低的恒温晶振作信号源,用其产生的16.9344MHz信号取代原来的无源晶振。将极大的改善音频解晰能力,提高音频信号质量,满足发烧需求。
首先在机内加装10M-16.9344M外部时钟转接板。然后加装内外部时钟切换模块。

改装原理,其实就是用转接板产生的16.9344M信号取代原来的无源晶振信号,同时在机壳上打孔安装BNC插座和切换开关,从而实现外接时钟功能。内外部时钟切换模块,则可以通过开关切换是否采用外部时钟。其实就是通过继电器切换使用原晶振信号还是外部时钟产生的信号。为什么用继电器,而不是直接用开关控制呢。因为16.9344M的信号已经属于射频信号的范围,具有辐射性,引线太长不但会影响其自身振荡的信号质量,还会对其他电路造成影响。因此,利用继电器,就近将原来的晶振移至切换板,利用继电器实现切换。

改装后,采用外部时钟并用同轴线将信号接入解码器。
音频信号有了质的飞跃。高频细腻,感觉乐器多了;动态范围宽了,突发的鼓声有力了;另外,方位感变强。
改装前后,用一个词形容比较贴切,“有种拨开迷雾的感觉”。自我感觉改造成功!

网友A:
既然外接时钟功能那么好,内部时钟 干脆舍弃不就得了?还切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外接时钟功能那么好,内部时钟 干脆舍弃不就得了?还切换什么?

主要是考虑保留原功能,不接外部时钟的时候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原机变压器偏小,可以外挂个变压器

网友C:
有一台进出仓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机变压器偏小,可以外挂个变压器

加装的板,毫安级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进出仓不好了

该换皮带了

网友D:
上周在2手店买了一台,试机较好,读碟也快。搬回家,放自行车尾,垫了泡泡胶袋。竟然不读碟了。哎不知哪里问题了。测试很方便,有相应测试柱子。请问楼主,你这RF信号电压多少? 有16.9344M测频率图片么?改后测频图片上2张??我还没仔细查,只测了PLCK..初步怀疑光头组件问题,210A.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周在2手店买了一台,试机较好,读碟也快。搬回家,放自行车尾,垫了泡泡胶袋。竟然不读碟了。哎不知哪里 ...

SPDIF:
16.9344:

网友D:
板上那几个测试柱子,能多测几个位置,上图么?我也准备下周看看哪里出问题。好让我有个参考。或有何维修建议?我是新手。先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上那几个测试柱子,能多测几个位置,上图么?我也准备下周看看哪里出问题。好让我有个参考。或有何维 ...

网友:
看到这板子,就想到那时候 CD改VCD了

网友D:
外部时钟模块,买的吗?网上没找到。自制?能具体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时钟模块,买的吗?网上没找到。自制?能具体说下?

闲鱼,搜索用户:“老糊涂电子创客园”

网友E:
感谢老糊涂大师分享好东西

网友F:
这个机子耐用,但是那个直立的解码板容易腐蚀造成声音不正常,而且不好换。我有台是换了个成品模块修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搜索用户:“老糊涂电子创客园”

哦,细看了帖子,原来还要外部输入。是吧。
先弄好机器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糊涂大师分享好东西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不敢称大师,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耐用,但是那个直立的解码板容易腐蚀造成声音不正常,而且不好换。我有台是换了个成品模块修复的。

我画了一块pcm1794+opa4134+5532的板子。。。。作为解码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