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做成了5351,开心!

楼主(2024-12-20):
1,第一玩esp32,没想到这么顺利!用了0603,没有用0402.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这是成功做了个啥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阻用多大尺寸的好,想做2P3的收音机,尽量缩小元件尺寸,怕太小的贴片看不清,操作困难

0603以上的手工焊接基本问题不大,0402的主要是找不到那么细的烙铁尖和焊锡丝,上锡浆用热风吹还行,但手工操作的可靠性还是不太有把握,以上操作都是在有电子放大镜的工作台上进行的,供参考。

网友B:
楼主看看SI5351.CPP文件中的set_car_freq(unsigned long freq, unsigned char EN, unsigned char RST)和set_freq(unsigned long freq)两个函数,就是设置频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以存储的V8

还有可以存储的V8

楼主:
中频455Khz。被这个屏幕吸引了,正好买了元件,就做出来了。

楼主:
还请懂程序的大佬,看看怎么改中频,我没有找到相关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改中频是啥意思。我懂程序。

1、这是老外做的一个中波和短波的收音机,这是中放和前端,他的中频是455千赫,显示的频率是LO-455,也就是接收的频率。
2、这个表盘好看,这个455能不能改成一个变量,比如中放用10.7Mhz,显示就是LO-10.7Mhz,这样就灵活多了。
3、这个表盘能不能去掉短波,保留中波,原作者的短波的中频也用的455,中频太低。

网友:
5351用i2c控制,本来就很简单,只要初始化没错,都能工作

网友F:
这个有完整的电路吗,看5351有输出IQ两路+LO一路,但602上只有LO来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完整的电路吗,看5351有输出IQ两路+LO一路,但602上只有LO来混频?

完整电路就是上面的,功放随意。I和Q原作者说是输出备用的。B站有原作者的视频。602只用来混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SI5351.CPP文件中的set_car_freq(unsigned long freq, unsigned char EN, unsigned char RST)和set ...

好的,我在看看,为啥程序中没有找到455的字样,他的中频是455,显示应该在本振的基础上减去455.

网友:
还有可以存储的

网友D:
还有可以存储的V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以存储的V8

这个更好玩了,那个LED我没有接,屏幕也可以亮,不爽的是,esp32要复位一下,屏幕才能正常显示,一位老师说,是屏幕复位电路的原因。

网友G:
祝贺楼主制作成功心爱的机子!

请问楼主,这个指针表头式极有特色的数字显示屏套件(也可能是模块)是什么名称与型号,哪儿购买的,价格多少?

还请楼主指教!谢谢了!

网友:
模拟指针式度盘,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制作成功心爱的机子!

请问楼主,这个指针表头式极有特色的数字显示屏套件(也可能是模块)是什 ...

这是一个ESP32驱动SI5351的一个V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懂这是成功做了个啥 ......

esp32驱动si5351的VFO。可以收音机的本振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答复!

我还以为是自带驱动程序的模拟指针表头数字式模块成品。若有这种美观新潮的成品或套件销售,那可大大方便了自做收音机(不管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外观设计或改造的爱好者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以存储的V8

这个程序我下载了,按键也都正常,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几个没有连线的引脚是啥功能,从程序看,4脚是输出,19脚好像编码器正反转的,32脚好像是保存,IO33脚不知道干啥,IO12,13,14是干啥用的。这个是10千赫到160兆赫,步进很好用。怎样让他显示扣去中频,比如455,10.7,9等,这样就可以做本振了。

网友:
可以随便设置:int32_t offset_frq = 33600000;    // Offset Frequency[Hz]

网友C:
贴片电阻用多大尺寸的好,想做2P3的收音机,尽量缩小元件尺寸,怕太小的贴片看不清,操作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阻用多大尺寸的好,想做2P3的收音机,尽量缩小元件尺寸,怕太小的贴片看不清,操作困难

0805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03以上的手工焊接基本问题不大,0402的主要是找不到那么细的烙铁尖和焊锡丝,上锡浆用热风吹还行,但 ...

这个0402封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esp32驱动si5351的VFO。可以收音机的本振用。

我直接用单片机做本振不是更好吗?单片机可以做到33兆赫兹了。这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做一个用单片机做本振的试试。同时用变容二极管做调谐电容。说做就做。保证跟踪是一条直线。

网友:
如果是刚上手就别让人家挑战高难度了,先拿0805练练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用单片机做本振不是更好吗?单片机可以做到33兆赫兹了。这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做一个用单片机做本 ...

单片机干本振,那还干不干别的活?总不能调个音量本振就中断吧,再说SI5351轻松150MHz,三路不同频率输出,输出信号强度还可驱动二极管环混,天生二次变频的好材料(不用DDS还是嫌太贵 )。

网友D:
自带驱动程序的模拟指针表头https://kv4qb.blogspot.com/2018/ ... d-analog-meter.html 还有https://www.electronics-lab.com/ ... arduino-compatible/  还有https://forum.arduino.cc/t/analo ... er-animation/388374

楼主:
这个原理就是把音频信号变成脉冲直流,通过AD,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带驱动程序的模拟指针表头https://kv4qb.blogspot.com/2018/04/stand-alone-simulated-analog-meter.html ...

数字式电平指针表头新颖时尚!可玩性高。

但相对于廉价的小型传统模拟指针表头,其成本高,制作复杂,取代小型传统模拟指针表头的意义不大。

而楼主提供的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却可以取代结构复杂、空间占位大,制作不易的拉线指针度盘。且此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盘面新颖美观,频率刻度既可如模拟指针表头似的弧形排列,也可以水平直线排列;因其体积小巧,在收音机机箱内可灵活摆放,不占多大的空间。 即使其成本较高,制作也不易,也难以撼动其实用价值!相信今后会有很多人采用此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制作外观新颖漂亮的模拟或数字式收音机。

这就是我对此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极感兴趣的原因。在此感谢楼主提供了所有关于此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的技术信息!

网友:
再补充一点我对此数字式频率指针表头极感兴趣的原因。

传统的模拟收音机,只有机械式指针刻度盘。优点是盘窗口宽阔,视野大,具有明显的指针变化(亦即频率变化)趋势,且通过细心设计,可使收音机外观生色不少。其缺点是结构复杂,不能准确显示频率。

而后出现的液晶显示屏收音机(模拟的或数字的)其频率显示具有准确的数字显示,却又太显单调。到是几十年前的德国与日本产的部分高档收音机,既有宽大的机械式指针刻度盘,又有数码显示屏,其漂亮的外观与极强的实用性,对收音机爱好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以至于后来的收音机爱好者不得不设法在普通模拟收音机上开个小窗口,加装一个液晶数字频率表头。

而现在楼主提供的这个兼具指针度盘与数码频率显示的小显示器,就完美的实现了一次飞跃!既现代时尚,又传统实用;既可以用于模拟收音机,也可以用于数字收音机。完全值得喜欢自制或改制的收音机爱好者们借鉴或采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就是把音频信号变成脉冲直流,通过AD,然后显示出来?

请问楼主,5351国产的基本不能用,杂波太大,哪里能买到进口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5351国产的基本不能用,杂波太大,哪里能买到进口原装的.

我这个是之前在某宝10多元买的模块,然后拆了用的,现在买都在某创商城,只要价格偏差不大,二是老去薅羊毛,算是补偿。某创商城有个别品牌满16减15,感觉还是可以,可以领运费券。某创没有的用某秋微信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之前在某宝10多元买的模块,然后拆了用的,现在买都在某创商城,只要价格偏差不大,二是老去薅羊 ...

谢谢回复.刚才下载了你提供的工程文件,编译正常.准备搜集元件玩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之前在某宝10多元买的模块,然后拆了用的,现在买都在某创商城,只要价格偏差不大,二是老去薅羊 ...

请问楼主,电路中5351的晶振未接,可以不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电路中5351的晶振未接,可以不接吗.

必须接啊,不接哪里来的振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