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隆kk d55短波输入改造、乔益师ty211改造,液晶屏缺划处理。(汇)

楼主(2024-12-21):
此贴为个人折腾汇总贴,原帖分布于数码,目前那个登录扣分实在不喜。看自己的帖也得扣分。。。

直接上结果,过程不叙述了。
先来kk d55
拆除R1   不知道原机干嘛用,有电流消耗。或许为下面的D2提供直流偏置,使其导通。
拆除D2   作为短波输入用二极管是否会存在损耗大的问题,拆除后用小容量电容代替,建议30p左右,过大会影响中波。(电路板图上有误,跳过了L2)

以下可选项目
拆除L5或者C5.废除利用耳机线来做天线。可能fm可以利用,对于短波,可能会有部分信号被旁路。

注:kk d55有场强和信号质量显示,可作为调试中的参考。

下面是ty211  注:改造后失去闹钟功能
C17 并上相邻红圈内拆下的电容。  增加一点低频通过率。拆除电容        相当于废除闹钟声,同时上电滴一声也是此回路。
C14 C15 并上100uf ↑  电容   增加耳机低频分量。此处修改后也会增强喇叭的低频分量。
以上修改后喇叭得到些许低频,但不是全部,况且袖珍机喇叭就这么大,强行提升(增大c17)徒增耗电。
注:图中c17标示4.7uf过大了。

下面是液晶屏修复
此机的液晶玻璃电极在显字一面,这样就可以用针脚压住。周围用热熔胶固定。天天使用2019年使用至今,今年有一段缺划,把热熔胶拉下来,修正了一下阵脚,卡上继续使用。
采用废电脑主板上的pci针脚修改。

最后是解决液晶屏及主控对am波段的干扰。
使用铝箔纸,需要一面绝缘的。可使用厨房锡箔纸和透明胶带制作。
下面是改造后拆下的图片

红圈内是增加的屏蔽层接地线,直接用导线绕在固定螺丝上

铝箔纸如图,左下角剪掉一点让开固定螺丝桩。左边一部分插入顶部遮住斑马纸与机壳顶部。再依照图剪两刀,往后折一下,也可剪掉。让开耳机插孔及露出中波接线处。

最后。。。这俩买回来是一样白的,只使用其中一台,几乎天天用。

补充内容 (2024-12-22 12:48):
这个折腾时期在2018年年底时完成。液晶屏处理经住了5年的考验。
另这两个机器都有一级fmsw共用的放大极,管子是J8(9018),换成R25(3355)基本没啥改善的。

网友:
支持折腾,支持提升品质折腾,值得借鉴

网友A(2025-02-13):
想请一下,这个屏的电极要封胶么?封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一下,这个屏的电极要封胶么?封什么胶?

没用封胶,因为仅靠弹力点接触,不如专用针脚靠谱(网上有卖专用针脚,对修十来块的东西,成本不合算),为避免以后发生接触不良的情况可以复修,所以没有封胶,我觉得封后时间久的热胀冷缩有针脚有虚脱可能,毕竟液晶屏是用热熔胶固定的。事实是去年跌落后有缺划,液晶屏拆下重整了一下。
注意液晶屏背面和主板之间不要注胶。今年1月又拆一次,原因是静电把天线回路的J8(9018)管子击穿,用热风枪拆的使固定液晶的热熔胶融化下,渗透到液晶和主板直接,好不容易用刀片割胶把液晶取下来,差点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