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破解surfacepro的PIN密码?

楼主(2024-12-21):
一台surfacepro4,有pin码,无法进入系统,硬盘也锁了,重置也不行,进PE也不行,重装不了系统,微软账号不知道,麻烦问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除密码,

网友A:
F10恢复出厂设置:在开机时长按F10键,进入恢复出厂设置菜单。按照指示完成出厂设置,这将删除C盘所有数据。再重新安装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恢复出厂设置:在开机时长按F10键,进入恢复出厂设置菜单。按照指示完成出厂设置,这将删除C盘所有数据 ...

行不通,需要输入Bitlocker密码

网友:
           使用可引导的USB驱动器或光盘‌:如果无法找到恢复密钥或恢复密钥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使用可引导的USB驱动器或光盘来解锁BitLocker加密的驱动器。制作一个可引导的USB驱动器或光盘,然后在BIOS/UEFI设置中将计算机配置为从外部设备启动。进入Windows恢复环境(WinRE),使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的manage-bde -off命令来关闭BitLocker加密。
     网上找的,可以试试。

网友:
win7-10都内置administrator用户的,只不过安装时帮你创建了另一个账户(或者MS账户),然后administrator就默认停用,用winPE可以启用administrator账户,然后重启就有administrator这个账户的选择。

但如果进行了硬盘Bitlock,没有密码或者备份bitlock密钥,完全没有办法破。

网友:
bitlocker在PE是不影响格式化盘的,我装过好几台都是自己格式化掉的。现在不知是新品牌机器策略还是win11的原因默认开启bitlo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