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导电银漆的吗?

楼主(2024-12-21):
这东西好使不?电阻大不大?

网友:
挺好使的,电阻非常小。

网友:
我用过的导电性能还可以,就是不牢固,用手轻轻一摸,就掉了。

网友:
我买过一单。不太好用,涂上去不多久就又脱落下来了!扔一边了!

网友:
我用导电银漆修复过按键膜上的线路,进水腐蚀断了的线路,不是按键按到的那部分,修复后电阻非常小,就是不能移动弯折,在修复过的地方涂上一层705硅胶保护起来就很耐用了。

网友A:
前几天为了修复被老鼠咬断的软排线,从网上买了导电银漆,结果回来测试根本不能用,电阻无穷大,根本不导电,后来卖家把钱退了,导电银漆也扔了,最后用细铜线修复的,可能是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为了修复被老鼠咬断的软排线,从网上买了导电银漆,结果回来测试根本不能用,电阻无穷大,根本不导电 ...

    导电银漆半干后要用热风枪150度左右温度烤3分钟,才能正常导电,注意不要起泡.

网友:
导电银浆好用,电阻小,比较皮实,缺点是比较贵。

网友:
用过,感觉固着力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电银漆半干后要用热风枪150度左右温度烤3分钟,才能正常导电,注意不要起泡.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卖家让搅拌匀,高温烘干,自然晾干,都不行,就是不导电,测试电阻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