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老师,一个安装工艺问题~

楼主(2024-12-22):
请教诸位,怎样能让电线和电路板可靠连接,不易断线呢。

那咱们维修、调试电路,经常要把电路板从机壳里拆出来,翻来覆去地看,跑电路图对吧,于是就需要通过电线,连接电路板和电池仓、电源线、指示灯等位置。但是老电路嘛,自带的电线的电线皮通常又比较硬了,导致咱们查着查着,就会有电线从焊点后面齐根折断了。这时候你说换线把,又没地方找各种颜色新线,软线,你说不换线直接把断点扒皮再焊回去吧,查着查着它又断几根,于是就又得动烙铁焊上,你说等跑完电路再焊回去吧,依然需要翻电路板,那电线根部承受不了几次折腾,又齐根断了,总之很麻烦。

再比如说,业余制作的电路,找不到商品机壳和商品电源线,导致220电源线也都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这样的话,电源线根部也会经常活动,时间长了也容易齐根折断。那带来的问题就更大了。虽然我们可以把在电线穿过机壳的地方打结涂胶,但是固定依然不可靠,还容易坏啊。依然需要找个更好方式,固定电线,使其与电路板可靠连接。

那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有啥好办法能让老电线不容易从焊点后面折断。

我有这么几个初步想法,说出来抛砖引玉啊。

首先,有没有啥药水,能让老电线恢复柔韧性,使得导线不只是从焊点根部弯曲,继而使其电线经得住反复移动、拉扯?
其次,有没有啥办法,给导线根部弄个可靠的固定件、接插件,让焊接点不会单独受力。
第三就是有没有啥办法,在机壳里,或者电路板上弄个固定点,把电线固定在固定点上,从而让电线而非电线芯承受拉力,这样也可以减少电线从焊点后面齐根折断的问题。

网友:
在电路板上先设计有,留有(打有)两根电源正、电源线,两根喇叭线一样粗细的圆孔,使电源线、喇叭线等先穿过这些孔,再在反面焊接到电路板的焊盘上。或是电路板上设计上电源线、喇叭线的卡扣。

网友A:
恰好电路板上有螺丝的,可以加个焊片。
将电线的适当部位,用棉线、尼龙钓鱼线或铜丝、铁丝、漆包线,捆扎固定在焊片上。
如此,导线的根部就不再承受拉力,即使反复牵拉,弯来折去的地方并不是导线的根部,就没那么容易断了。

方便在电路板的靠近边沿的地方钻小孔的话,用棉线或尼龙线、尼龙扎带绑扎,也能有效固定电线。

或者,在电路板铜箔面,找个合适的,最好是大面积接地的位置,(以确保有一定强度,不至于把铜箔拉脱),
刮去绿豆大小面积的阻焊层,上锡,焊上一根铁扎丝(钢筋工用的),或是粗细、硬度合适的漆包线,)。
把需要“保护”的电线,在适当位置,缠绕固定。
这个方法,最省事,用得较多。

网友B:
        老收音机的喇叭线电池夹线,接线短反复牵拉折返次数多,肯定容易折断,更换更粗更多股加长接线都是办法,另外减少牵拉和折返次数也是办法,耳机插头充电器插头等没有裸露也容易齐根折断就是牵拉折返次数太多造成的,这跟习惯有关,有的人使用这些会加小心,有的人穷打造几次就玩完。

网友:
老化的导线还真没有啥药水来复活,但可以用新的颜色线替换掉。进口汽车拆下来的线缆里面剥出来的斑马线就很好用,芯线量足够粗,选择合适直径的线剪一段代替就行了,十分细的就要费些功夫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办法是好办法,但是我试过这些胶水了,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买到的704,705硬度小粘 ...

醋酸胶布就是类似以前没有绝缘胶带的年代,电工缠线用的那种黑的胶布,您一搜就知道。
您说的茶色的那个,我们连接器行业常用,俗称“高温胶带”,学名“聚酰亚胺胶带”,那个的主要作用不在粘性,所以粘不住也是常态。
正牌的卡夫特704/705固化后固定电线、电子元件等效果还是不错的,还兼有密封防水的作用,对保护焊点和保护元器件很好。

另外,如果是把电线外皮和PCB板一次性永久固定,又想牢固,那就用正牌的乐泰480胶水,这东西对竹木塑胶金属等互粘很有效,而且快速固化(前提是买真品,某宝上几块钱的那个不顶用),但是粘上想拆可就不好搞了,只能剪掉。
如果经常要拆装、电线焊死了不方便等,想办法改用连接器吧,端子台、wafer连接器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办法是好办法,但是我试过这些胶水了,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买到的704,705硬度小粘 ...

建议楼主买电子黄胶,品牌我推荐卡芙特还是卡夫特记不得了,我们电子厂全用这个。相对于热熔胶,缺点就是固化慢,一般要12小时以上。优点是固定电线力度大、体积小,固化后不是硬块,而是有点韧性的。 可以用来补鞋底,而且因为韧性,很难再开裂。其实我感觉和补胎的胶类似,但比补胎胶水黏稠。干了以后比牛皮糖硬多了。
补充:找到了包装盒,卡夫特,工业胶粘剂,K-1668黄胶。
我最喜欢用它来修电子管收音机分层开裂的多层板制作的背板。干了以后几乎永不开裂,而且板子还和原来一样有点弹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未知您说的那种钩子啥样,能否拍个照片给大家分享?谢谢

很早以前的事了,就是像下面这样的弹簧,大头那端有一段直弹簧丝,直接焊在pcb上,线束从弹簧中穿过。这些都需要原pcb上有设计,而且占用体积较大,也不适合穿排线。排线我还是建议用热熔胶,胶枪挤出后再用热风枪吹一下,不容易脱落的;永久固定就用12楼说的电子黄胶。还有FPC软排线不同间距尺寸在宝上都找得到,好解决。那个FPC软板麻烦点,有时上面还焊有电阻、电容和芯片,一般都是先拆下一头,再修理,实在是断裂了,又找不到原配的,也可以打板定制(软板上的线路相对简单),费点时间和钱。最麻烦的是粘接在玻璃屏上的,那就要专业工具了,手工粘不牢的,我一般是换屏。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板子上找个空处,手电钻钻个小洞,与要关连的线穿过去连接在外面。这样线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在焊点附近的电路板边缘钻个孔,让电线(电线外皮)从孔内穿过,然后焊在附近的焊点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电线根部打上热熔胶,立竿见影

网友E:
首先,没有药水能让老电线变柔韧,而且即使是新线也容易齐根断;其次,热熔胶就行,硅胶也可以,固化得慢些,502也行,就是比较硬;第三,以前见过有些线路板上焊一个弹簧钩,线束被弹簧钩固定,或者PCB板上有孔,用轧带固定,这些办法可灵活采用。

网友C:
永久固定,用704、705;
半固定,用热熔胶;
暂时固定,醋酸胶布贴。

网友:
将电路板正反两面多方位拍摄照片,特别是很多局部,然后放在电脑上看图片,在走线面画出背面安装的元件名称极编号,就很容易跑出对应的电路图,就能比较从容地修理、调试、改造板子了。

网友F:
最怕排线断,哪怕是玻纤板上的那种细的排线板子断裂也很麻烦,尤其是多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怕排线断,哪怕是玻纤板上的那种细的排线板子断裂也很麻烦,尤其是多层板

对对对,最别扭就是那种无插座的塑料压铸绞线做出来的排线,一旦断裂,往往是齐根断,而且是多根线一起断。虽然焊缝大,可以找线一根根补焊,但是修一次很麻烦,粘吧,可是那个硅橡胶粘不住,热熔胶粘低温性能不好,还是很容易脱落。

那种塑料片基底压铸铜箔的线业也比较难搞,一旦断裂,想往背后粘个硬板支撑一下都难,那玩意五零二粘不住。顶级难搞的那种塑料片基底,压铸炭黑导线的线排,坏了之后只能用热敏橡胶导电漆一根根画,偏生那玩意一遇热就能摊开,让相邻导线短路,很耽误时间

比顶级难搞还难搞就是早些年计算器之类的电器里用的,透明无色塑料薄膜压铸炭黑做成的,热粘导电线排,那玩意即使用专门的压焊头粘接,过后儿也很容易开裂剥落,而且粘几回就再也沾不上了,那线有没有名字,买都没地方买,电器只能报废,我那儿有一些老BP机无绳电话就用那个连接显示屏。。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久固定,用704、705;
半固定,用热熔胶;
暂时固定,醋酸胶布贴。

您说的办法是好办法,但是我试过这些胶水了,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我买到的704,705硬度小粘接力弱,固定不住稍微粗些的电线。盼您给推荐推荐,具体用啥牌子的胶吧。

热熔胶固定电线根这招儿我也挺认同的,我也用过,但问题是这胶低温性能和耐久性能差,我买到的和老设备上见到的这种胶都没啥弹性了,冷天一碰就脱落了。不知道又没有低温性能更好的胶呢

还有您说的醋酸胶布贴,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不是那种耐高温的茶褐色透明胶带啊,我感觉那东西粘接力很低,而且粘一次脱落下来就再沾不上去了,我过去吹大芯片时,用来是不是我买错牌号了?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没有药水能让老电线变柔韧,而且即使是新线也容易齐根断;其次,热熔胶就行,硅胶也可以,固化得慢些 ...

未知您说的那种钩子啥样,能否拍个照片给大家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买电子黄胶,品牌我推荐卡芙特还是卡夫特记不得了,我们电子厂全用这个。相对于热熔胶,缺点就 ...

谢谢老师,我回头也买点儿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以前的事了,就是像下面这样的弹簧,大头那端有一段直弹簧丝,直接焊在pcb上,线束从弹簧中穿过。这 ...

我想起来了,风扇式热风枪的末端就这玩意,这真是个独特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醋酸胶布就是类似以前没有绝缘胶带的年代,电工缠线用的那种黑的胶布,您一搜就知道。
您说的茶色的那 ...

塑钢泥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醋酸胶布就是类似以前没有绝缘胶带的年代,电工缠线用的那种黑的胶布,您一搜就知道。
您说的茶色的那 ...

我是瞎子,更容易弄断线,所以常用塑钢泥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瞎子,更容易弄断线,所以常用塑钢泥固定

网友:
那塑钢妮有快干的,不过通常再快干也得半小时以上,就是这一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醋酸胶布就是类似以前没有绝缘胶带的年代,电工缠线用的那种黑的胶布,您一搜就知道。
您说的茶色的那 ...

非常感谢,太受益了,这些胶布胶水方面的名目,我回头一定试试

顺祝xinfa100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收音机的喇叭线电池夹线,接线短反复牵拉折返次数多,肯定容易折断,更换更粗更多股加长接线都是 ...

电源线,耳机线容易齐根断的问题,我找到俩个办法,一是注塑,用701、702塑,这胶水比较硬,注塑完成后,硬度与成品耳机线那个过线孔位置的鳄鱼尾形状的东西相仿。2一个,就是乳胶管,f6乳胶管剪下一段,套在电线上,无论是装插头上还是装其他位置,都能有效防止电线从过孔粗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电路板上有螺丝的,可以加个焊片。
将电线的适当部位,用棉线、尼龙钓鱼线或铜丝、铁丝、漆包线, ...

这办法好,设计初期就把问题解决了,我昨天在网上看见个外国dd的电线也这这样。

大轴向电解呢,就用扎带穿孔,绑扎在电路板上,信号线,就蜈蚣状焊在电路板上,在引出线中间部分,用一个Ω形状的卡子焊在铜箔上,加固。看西安区很结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太受益了,这些胶布胶水方面的名目,我回头一定试试

顺祝xinfa100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

元旦快乐!

网友:
卡夫特胶不错,既粘连又有柔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