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像开关的东西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4-12-22):
前段时间收了两台泰克2465B一台2445B,拆下电源板把烧了的电容电阻都换了,在外面通交流电,发现这个像开关的东西需要把白色条条按下去,整流桥后面才有直流电出来,但是只有205V和102V,不像我以为的应该是310V左右。这个开关起了什么作用呢?顺便展示一下三台示波器了损坏的5个电容和5个对应电阻。

网友:
这就是一个开关啊,彩电都是用的这种。

网友:
推推开关,很常见。

网友A:
这种电容非常容易爆裂!我有好多个看着不放心。将他从机子上拆下。换上了CBB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非常容易爆裂!我有好多个看着不放心。将他从机子上拆下。换上了CBB电容。

里面好像就是金属化纸介电容,外壳就是不用时间久了都龟裂。与国内70年代的一样,潮气进去了纸膨胀鼓破外壳。

网友B:
瀑布汗啊,都能修示波器板子了,还不认识按键开关……

网友:
这个叫自锁直键开关以前很流行用彩色电视,功放,电源都用这种开关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这个像开关的东西,难道不是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瀑布汗啊,都能修示波器板子了,还不认识按键开关……

不是,主要这个开关为什么不加个按键帽方便按,还有,这个开关在机器内部不拆机人又没法按,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以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机关

网友:
是不是220V--110V选择开关?厂家根据销往不同地区出厂前调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要这个开关为什么不加个按键帽方便按,还有,这个开关在机器内部不拆机人又没法按,存在的目的是 ...

按键帽没在壳子上吗,是不是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主要这个开关为什么不加个按键帽方便按,还有,这个开关在机器内部不拆机人又没法按,存在的目的是 ...

面板按钮通过一个很长且拐弯的连接杆推动这个开关,进口台式仪表很多都是这样的开关模式

图中黑色的塑料杆就是开关连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按钮通过一个很长且拐弯的连接杆推动这个开关,进口台式仪表很多都是这样的开关模式

图中黑色的 ...

我看了下还真是你发的这个图!涨姿势了

网友:
其实他就是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面板按钮通过一个很长且拐弯的连接杆推动这个开关,进口台式仪表很多都是这样的开关模式

图中黑色的 ...

这是为了避免电源线拉来拉去的产生干扰?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个开关

网友:
三十年前的电脑机箱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开关,还有显示频率的数码管,外加一个reset按键。开关直接控制220V电源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