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锂电池

楼主(2024-12-22):
做个简单测锂电池的表,6V电压表并联1Ω电阻,线头焊个磁铁,测锂电负载电流4A,电压4V,说明锂电池内阻小,性能比较好。

网友:
高率放电叉。

网友:
也可行,是创意。

只能用于像18650锂电池那样的电池,小电池恐怕负载不起

网友:
这个电阻要做一个开关控制。先断开电阻测量电池空载电压,再接上电阻测量负载电压;比较这两次的电压,压差越小说明电池内阻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