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感铁芯能用作充磁机铁芯吗?

楼主(2024-12-22):
昨天拆一个电脑电源,看到电源输入端有一个专门的单独电感,见附图。感觉它的铁芯形状规整,可不可以用作充磁机的铁芯?

楼主:
再附上一些尺寸测量的图片

网友:
充磁机可以用整块软铁做磁芯,一般只要是尺寸合适的磁芯都行

网友:
把线包拆了,看看矽钢片插入的情况。

网友:
看起来像厄流圈线圈。

网友A:
稍微泼点冷水,楼主的铁芯、线圈,制作消磁机肯定没问题(限制范围内)。制作充磁机,首先要考虑磁体大小、形状,充磁方向,充磁强度,对应磁体磁间隙等因素。估计一般充磁问题不大,高强磁体够呛。当然,玩儿呗,无所谓

网友B:
我试过,这种是电脑电源PFC电感,铁心太小了做不了充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这种是电脑电源PFC电感,铁心太小了做不了充磁机。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泼点冷水,楼主的铁芯、线圈,制作消磁机肯定没问题(限制范围内)。制作充磁机,首先要考虑磁体大小、 ...

做个充螺丝刀头的充磁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充螺丝刀头的充磁机应该没问题吧?

要求不高当然没问题。

网友:
最容易得到的铁蕊要算微波炉的了吧,不知能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上一些尺寸测量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