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摩托车启动锂电池

楼主(2024-12-22):
搜寻各种平台看到很多关于摩托车启动锂电池,总结了一下都是说使用磷酸铁锂做电芯,有些甚至说不使用管理板直接连接电芯使用.........还说使用多年。

本着严谨的思考,就摩托车启动电池分析如下,望有相同兴趣的朋友补充

首先,摩托车启动电瓶常规使用铅酸电池做启动电瓶使用,那么它的充电电路既简单的说是带浮充功能的,简言之就是亏电的时候使用镇流器充电,当满电以后任然使用小电流充电即涓流充电,目的是让铅酸电瓶做一个负载,拉低发动机发出的电压,让整车电压控制在12v左右这个波动区间。

查看目前视频中的各种所谓的锂电启动电池,无非就是使用3串或4串三元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芯,头尾串联在一起,然后加一块大电流的X宝充电控制板,组合一下然后就完成了。从锂电池充电逻辑分析,当电池亏电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当电池充满以后控制板会断开电芯,那么就好比没有了涓流负载,这个时候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会虚高,进而烧坏车上各种负载,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种视频发布的锂电池启动电瓶都是存在缺陷的,至少充满以后没有消耗电路存在,还有就是很多宣称带平横电路,个人也比较怀疑并没实际用途

网友A:
今天到货,几十块钱的东西,安全第一

网友B:
汽车、摩托车没有电瓶照样可以行车,并不会损坏电器

网友:
硫酸铅电池已能满足摩托车的启动用,现在多是电喷系统的摩托车,启动非常容易,没必要费心思去改用锂电池。

网友:
现在铅酸电池便宜,奶茶东家换一个骆驼45Ah的就162元,换了就又是6/7年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到货,几十块钱的东西,安全第一

没什么用,最多用个2、3年接着到了冷天就不行了,这些石墨烯就是智商税,忽悠人的

网友:
自己改的踏板摩托车启动锂电一年多…一切正常,我是使用6并4串保护板也不要!电池为1300mah电动车拆解18650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摩托车没有电瓶照样可以行车,并不会损坏电器

汽车没有电瓶,电脑板都不运行,有摇把的火花塞汽车早淘汰了。

交流点火器,有打火棍的摩托车,可以不用电瓶实现启动,不过容易烧灯泡。

直流点火器的摩托车,没有电瓶真不能启动,况且现在新出的摩托车,基本上都是电喷了,没有电瓶更不行,并且现在的摩托车压根没有打火棍。

网友:
摩托车启动用锂电池,最好有保护板,真是没有的话,单体铁锂最高电压3.6伏,需要4串才行。

三元的话,单体4.2伏,最好也使用4串,3串的话电压最高只有12.6伏,摩托车整流器出来的电压最高在14伏以上,容易爆单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摩托车没有电瓶照样可以行车,并不会损坏电器

我的摩托车就是因为电瓶坏了(容量几乎没有了),就经常烧大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摩托车就是因为电瓶坏了(容量几乎没有了),就经常烧大灯。

你的整流器有问题,正常摩托车整流器有斩波稳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