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怎么样理解电源的双重性 之二

楼主(2024-12-22):
各位怎么样理解电源的双重性 之二

真的特别不想使用语言去描述了。

请各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看图片里的描述吧。

网友:
我觉得很多时候,系统的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A:
电流方向、人为设定参考点0的问题,不是电源本身有什么双重性。
另外,不是硅管锗管的区别,而是PNP型与NPN型的区别。

网友:
D1/D2有什么作用?有电流流通吗?

楼主:
各位,我自己想请问一下,在小学生时代都是学会了什么叫实际数字呢,而到了初中生以上的文化层次以后,又是知道什么叫复数理论(包括正数字,负数字,以及零数字等等)科学理论呢。从古到今我们都是从地球看到宇宙,如今可以从其他星球看到地球,这不是具备了双重性的事实吗。其二,不管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不管是在模拟电子线路里,还是在数字电子线路,清一色都是有电压和电流的双重性,不能缺少其中一个事实(至少在半导体科学理论与实际里是这样的事实)。超导体的没有问题,我自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方向、人为设定参考点0的问题,不是电源本身有什么双重性。
另外,不是硅管锗管的区别,而是PNP型与NP ...

请问像BX31,9015等等,是什么状况的,是PNP还是NPN三极管。

网友A:
9015是PNP型,BX31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5是PNP型,BX31不了解。

我还真见过3BX31,NPN型低频小功率管,和3AX31组成互补。本坛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65458

楼主:
临时简单回答楼上的描述,在半导体课程里,N型半导体是由硅(Si)材料本真半导体组成,P型半导体是锗材料(Gi)本真半导体组成。当这两款本真半导体材料,组织在一起之后,在外面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控制下面,就是有了电子移动和空穴的漂移,同时任何一款PN结,也是有其特别物理属性和具备正反两个方面的纷纷扰扰。至于清晰关系的物理课程都是有描述的事实,但是要准备好有初中生以上的文化层次...

网友:
3BX31是锗NPN三极管,参数与3AX31几乎一样,唯一区别就是一个是PNP,另一个是NPN,且都是锗管,作为互补对管来使用的,当时都是玻璃封装的,外面是黑漆,三个脚是一字排开的,中间是B,两边是C和E,CE要用万用表才能分辨出来,当时有万用表的很少有人,店里卖这些管子时柜台上是有万用表提供的,只能在现场测量好,并判断出CE,把其中一个脚 弯一下,否则只能通过把黑漆刮掉一些看里面的那个结的大小来判断,大的通常就是C,小的是E,中间的板子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