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U7/ECC82与6N10

楼主(2024-12-22):
12AU7网上与 个人保有许多,这里给下技术参数。

网友:
12AU7,有2个,试过代替6N1,6N8P,可以用。

楼主:
相同管ECC82
ECC82

网友A:
有2个ECC81,据说可以做FM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个ECC81,据说可以做FM高频头。

ECC81可以做FM高频头的,高放用阴地栅地放大,变频没有疵点。

网友:
谢谢于版的资料,学习中。

网友:
对不同的12AU7麦克风效应深有感触。

网友B:
    向于版请教一个问题,在某宝上购买了升特12AU7 EL34 无管套件, 手头无12AU7,有6N1已代用,可以正常出声, 用6N1各工作点及元件值耍调整吗.谢谢.

推动级实际阴极电阻配的是390欧

推动级实际阴极电阻配的是39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于版请教一个问题,在某宝上购买了升特12AU7 EL34 无管套件, 手头无12AU7,有6N1已代用,可以正常出声,  ...

你的是直连6N1电路,需要调整一下两个阴极的电阻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直连6N1电路,需要调整一下两个阴极的电阻就可以。

      谢谢版主指导,我调整阴极电阻试下,阳极电流 V1 2-3ma, V2 5-7ma 样子差不多吧.

网友B:
     看到某宝上-----2024新出长沙曙光电子管胆管12AU7 -----, 参数表上栅压是-50V, 和FU50差不多了,这管子还能用吗?

     不过边上曲线图倒是象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某宝上-----2024新出长沙曙光电子管胆管12AU7 -----, 参数表上栅压是-50V, 和FU50差不多了,这管子 ...

你看看4楼ECC82,极限应用值    (—1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4楼ECC82,极限应用值    (—100V)

    明白了,是击穿电压,不是工作时的偏置负压. 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