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里电压与电流互补性...

楼主(2024-12-22):
关于直流电里电压与电流互补性...

还有关于三极管四款类形

真的不想使用语言去描述

网友:
我啥也不懂,我就进来看笑话的

网友:
又见民科

网友:
我们都是小学生,听天书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三极管还有锗管硅材料,硅管锗材料。。型号3开头的三极管,建议楼主搜索国产三极管命名规则。
硅管和锗管都可以做成npn或pnp型的,这里的p n 指的是pn结,不是指材料。

网友:
“在半导体课程里,N型半导体是由硅(Si)材料本真半导体组成,P型半导体是锗材料(Gi)本真半导体组成。“”

这是哪里来的理论?你引用哪本经典著作?请明确标注。

如果,拿不出证据,就不要在这里,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半导体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正确认知,还想教别人?有点自知之明吧!

楼主:
临时简单回答楼上的描述,在半导体课程里,N型半导体是由硅(Si)材料本真半导体组成,P型半导体是锗材料(Gi)本真半导体组成。当这两款本真半导体材料,组织在一起之后,在外面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控制下面,就是有了电子移动和空穴的漂移,同时任何一款PN结,也是有其特别物流属性和具备正反两个方面的纷纷扰扰。至于清晰关系的物理课程都是有描述的事实,但是要准备好有初中生以上的文化层次...

网友:
从物质、物理的角度,空穴是啥?是不是整个原子?空穴能迁移吗?实际还是电子的迁移的另一种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