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制过李兹线吗

楼主(2024-12-22):
我没有李兹线,却有漆包线。但不知怎么自制李兹线比较好。以前曾把漆包线一端固定,另一端找个固定处,来回走,就形成了李兹线,有坛友说用木棍之类的从一头搅动。我试过之后效果不好,木棍处紧,中间松。

我还尝漆包线往返拉了几十根后,用透明胶带缠上,比前边的方法稍好点,但总觉得用透明胶带缠不好。或者还用纱缠,然而纱包线的纱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网友:
纱包线的纱就是普通棉线,主要作用就是增加线间距离,从而降低分布电容,不过手工很难外包纱线,我曾用旧舌簧喇叭中的0.08线,用玩具电机自己绞过一些,当时主要是为了制做电子管收音机的中波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要求体积不能太大,虽说股数多些好,但太粗了分布电容也大,分布电容大了,频率覆盖就不够了,再说Q值也会降低,况且自己又没有蜂绕机,只能手工做一些宽蜂房式线圈,最后试验结果是天线线圈初级用0.08单股线,次级和振荡用0.08X3绞成的,也没有包纱,频率范围也是勉强达标,总之不是很成功。

网友:
还彷过录音磁头..结果就是失败.